mag3110模块为什么总显示零

楼主(2016-06-15):
谁用过mag3110模块为什么我的总显示零啊谁用过mag3110模块为什么我的总显示零啊谁用过mag3110模块为什么我的总显示零啊!!!!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MAG3110模块是用来测量地磁场强度的吧

网友B:
MAG3110模块输出的是什么量,采回来有值没有

网友C:
测量地磁场强度的,输出信号的看时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网友D:
这个先检查下所用的总线的。

网友E:
MAG3110不如用hmc5883

网友E:
你的模块可能坏掉了。

网友F:
芯片损毁了呢。

网友F:
楼主你的芯片温度过高就会坏掉的。

网友:
你焊接模块的时候是不是弄坏了?

网友:
坏掉了肯定都是读取0的

网友G:
看下你的芯片的在焊接的时候损害没?还有就是供电是否正常的。。

网友H:
这个需要先检查下该芯片的是否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