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池给电解电容充电瞬间充不满

楼主(2016-06-15):
(无正文)

网友A:
电解电容漏电的原因吧

网友B:
去掉电容呢?另外保护板保护了,测试保护芯片 看是那个参数导致保护板保护,比如过流了   因为电容上电瞬间 充电电流是比较大的

网友C:
一般电池里面有个PTC,防止上电电容浪涌,可以看下是否是电池的PTC有问题,导致过流保护

网友:
充电回路串联一只限流电阻,几十或几百欧。为了保持电容放电回路的畅通,在电阻上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D:
去掉电解电容后电池可以工作,但是那个电容必须要用。
先用电桥上电,让后切换到电池供电,这样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前提条件必须电解电容充满。

网友E:
一般有PT防止上电电容浪涌

网友F:
这个电解电容所起的作用是滤波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