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怎么进行电平转换

楼主(2016-06-15):
DSP输出的方波,如何将3.3V转成12V,我要的12V的方波,频率可变,在50HZ到10MHZ

网友A:
继电器,光耦等隔离器件都可以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光耦等隔离器件都可以试试啊!!!

具体的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呢??

网友B:
50 到10M,继电器肯定不行

网友B:
高频开关管2n2219就完事儿了,fmax = 100M。

网友C:
光耦隔离变化也可以,不过选择是要看看参数。。。

网友D:
能不能直接在网上买个电平转换器

网友E:
看看,自认在这方面接触的还算是比较多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个电压转换器试试。

网友F:
楼主有使用示波器吗??

网友G:
用MOS管搭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的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呢??

可以查看datasheet 里面貌似有讲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看datasheet 里面貌似有讲到。。。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