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求解BOOT失败原因

楼主(2016-06-15):
,程序已正确(写入后读取效验通过)导入外部I2C器件.引导方式也设置为I2C模式,但上电BOOT失败

网友A:
哪儿异常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儿异常了啊????

检测时钟和数据总线时发现,交互出现异常。。

网友B:
异常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能否说说呢??

网友C:
貌似这种可能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常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能否说说呢??

发8位从器件地址------->
                             <-----回复ACK

网友D:
楼主能说的再详细点吗?或者到开发板资料更新 板块,下载说明方法。

网友E:
您好 ,请问您这边是用笙泉的芯片吗?
我这边是笙泉代理,您可以加我QQ2432774552 ,我们这边有专业工程师帮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测时钟和数据总线时发现,交互出现异常。。

这个问题感觉还比较棘手呀,不是很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感觉还比较棘手呀,不是很好解决!!!

求高手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