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加入后系统运行一会就死机

楼主(2016-06-15):
我用LPC2132,目前使用的中断有UART0/1、Timer0/1、RTC秒钟中断、I2C中断、EINT2,再加入EINT2之前系统稳定,加入后系统运行一会就死机。

网友A:
感觉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了?

我在我程序中使用了部分中断嵌套。。

网友B:
定时器呢?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C:
会不会是中断嵌套使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啊,地址返回出现了错误,导致程序跑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中断嵌套使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啊,地址返回出现了错误,导致程序跑飞了。 ...

这个绝对有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我程序中使用了部分中断嵌套。。

这个……不知道是那一块呀??

网友E:
不是很懂你这VEINT2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