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模拟2272解码

楼主(2016-06-15):
在网上找了很多教程 范例程序 好像都会有那么一点点问题 不是接收不到数据 就是接收到错误的数据
不过还好 经过多次实验 终于接收到正确的 数据了  实验成果放送 供需要的人参考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必须顶起!

网友B:
如果计时时间在10200us - 11000us之间 则判定为检测到正确的同步码

网友C:
数据接收 因为需要两位才能判定2262发送的数据是 0还是1 还是悬空码

网友D:
我想问下,接收模块在空闲状态就是没有接收数据时,数据口是高电平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接收模块在空闲状态就是没有接收数据时,数据口是高电平吗?

我觉得模块会收到很多杂波吧!电平在不停变化 理想情况下 没有收到数据 时为高电平 收到数据为低电平

网友F: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什么接收模块,超再生还是超外差或者什么?

网友E:
这个是在解码的时候可以参考 的吗??

楼主:
可以啊,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G:
不错,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H(2018-02-26):
感谢,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