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455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6-06-15):
MMA7455加速度传感器的量程有2g/4g/8g,那么从传感器中读出的值能超过1g吗??为什么??

网友A:
1g大约就是10m/s平方,可以测出20m/s平方很正常.10m/s平方本身不大,就自由落体那情况,用手甩一下,最大值就超过了1g了.

网友B:
个人认为那是提高精度的,感觉如果能超过1g的话,那么从传感器中读出的XYZ轴的加速度值就会大于1g

网友C:
如果不能超过1g,量程怎么会有8g

网友D:
MMA7455加速度器的可以采用很多的设计方案。

网友E:
量程和你的测量有关系吗

网友E:
只不过是数值不同罢了。

网友F:
这个看你的转换算法

网友F:
三周加速度计算相关的角度的

网友G:
极速转弯的时候呢

网友G:
一般设置2G量程

网友H:
7455的加速度传感器芯片的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