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00v,200v直流电压怎样获得

楼主(2016-06-15):
做一个半导体激光驱动电路,需要用到100v,200v直流电压,请问各位大神吗,我怎么样得到这个电压呢,激光的功率在4w左右,求助

网友A:
做一个小电源就可以,如反激或开环类的开关电源方案

网友B:
可以直接找个反激方案试试

网友C:
买模块吧。
这种电路的关键是电感。

网友:
可以采用升压电路,比如BOOST、反激式等

网友D:
找个200伏和100伏的变压器整流。

网友E:
Vo还是可调的?

上网看看吧,自己做的话,需要一定的水平和时间。

网友F:
这个采用全波整流的设计处理下的就可以达到的。

网友G:
200V的直流还是比较好得到的,直接用输入的220V交流的通过全波整流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