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5416和ltc1853的AD采集程序

楼主(2016-06-15):
谁写过基于tms320c5416和ltc1853的AD采集程序?主要是如何选通ltc1853的8个输入通道和循环采样的具体程序编写,写过类似的也可以,请多给些意见

网友A:
5416与itc1853你是通过什么连接了,一般需要个FPGA,然后可以通过读写地址来实现对AD的控制

网友B:
ad数据的采集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C:
c5416和ltc1853直接相连,不需要fpga的吧

网友D:
这个采用通道切换设计的,分时采集不同通道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