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USART中Tx/Rx波特率计算

楼主(2016-06-15):
Cortex-M3的USART中,Tx/Rx波特率=fpclkx/(16*USARTDIV),为啥要除16呢?在将小数部分转换的时候为啥要乘16

网友A:
因为串口系统是以16倍波特率的时钟工作;
小数部分乘16是为了用小数部分参加分频,

网友B:
16代表AHB的分频 跟stm32自身寄存器的配置的特性有关,查查stm32的帮助手册

网友C:
直接 BRR = PCLK / BPS 就可以
无视那个16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浮点数的小数部分是不能直接作为分频因子使用的,所以要乘16

网友E:
实际上可以将串口系统看成是以和波特率相同的时钟工作,就可以直接用整数计算了

网友:
查查stm32的帮助手册,应该是跟stm32自身寄存器的配置的特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