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中间偏右:器件上标有YG16,丝印层标有RM101,八角

楼主(2016-06-15):
图中中间偏右:器件上标有YG16,丝印层标有RM101,八角
图中中间偏左:器件上标有C102,丝印层标有C120,四角
图中偏下:器件上标有YG37,丝印层分别标有RM104 RM105 RM103 RM102,都为四角
有谁之前使用过或者了解的吗?

网友A:
可能是一种定制的网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一种定制的网络电阻。

网络电阻就是排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络电阻就是排阻吗?

不一定是一排,可能只有两个或三个,阻值也不一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一排,可能只有两个或三个,阻值也不一定一样。

今天量了一下,电阻不一样,连接在运放的反馈回路上,十有**是反馈电阻。也真是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量了一下,电阻不一样,连接在运放的反馈回路上,十有**是反馈电阻。也真是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

电阻的比值稳定度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量了一下,电阻不一样,连接在运放的反馈回路上,十有**是反馈电阻。也真是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

http://www.bjhyldz.cn/index.php?_m=mod_product&_a=view&p_id=12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比值稳定度高

为什么是比值稳定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bjhyldz.cn/index.php?_m=mod_product&_a=view&p_id=12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比值稳定度高?

因为这个反馈电路里面精度没有比值重要。

网友B:
你的图再清晰点也许早就有答案了,哈哈

楼主:
哎!苦逼的实习生,明天继续抄板,这块板子也真是复杂,有问题再发帖。。。还是网上大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