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335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6-06-15):
我编译没问题,烧写进DSP后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请问什么原因,还不报错,非常让人郁闷

网友A:
先跑个例程看看
如果例程都不能跑通的话,会不会硬件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你的flash cmd文件,建议你先从Debug文件夹下的.map文件看起

网友C:
下载进去之后,在线调一下。在main开始处打个断点试试

网友:
请问哪位用过将FLASH中的程序全部复制到RAM中运行的这种方法

网友D:
在RAM中跑没问题吗

网友E:
我刚搞28335,空片子能用CCS6.0(100V3)下载下去,现在想再下载一个out文件进去,芯片锁上了,不能下载。这么提示的:C28xx: Flash Programmer: Device is locked or not connected. Operation cancelled.哪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E:
再顶一下,CSM上写了密码,怎样才能把芯片擦除?谢谢

网友F:
不知28335,可否根据2812的方式解锁,这方式来源于TI官网的C2000问题

网友G:
这个是程序的问题的,多检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