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链表的运用C语言程序

楼主(2016-06-15):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tdlib.h>
int temptag = 0;
typedef int ElemType;
typedef struct LNode        //定义单链表结点类型
{
        ElemType data;
    struct LNode *next;
} LinkList;

void InitList(LinkList *&L) //初始化链表,若要重新输入数据,就应该先初始化链表
{
        L=(LinkList *)malloc(sizeof(LinkList));          //创建头结点
        L->next=NULL;
        printf("初始化链表成功!\n");
}

void DestroyList(LinkList *&L) //销毁链表,也就是释放内存
{
        LinkList *p=L,*q=p->next;
        while (q!=NULL)
        {
                free(p);
                p=q;
                q=p->next;
        }
        free(p);
}

int ListLength(LinkList *L) //输出链表的长度
{
        LinkList *p=L;int i=0;
        while (p->next!=NULL)
        {
                i++;
p=p->next;
        }
        return(i);
}

void DispList(LinkList *L) //显示链表的数据
{
    printf("链表中的数据如下:\n");
        LinkList *p=L->next;
        while (p!=NULL)
        {
                printf("%d ",p->data);
                p=p->next;
        }
        printf("\n");
}

int GetElem(LinkList *L,int i,ElemType &e) //获取链表中的任意位置的元素。但是不能越界
{
        int j=1;
        LinkList *p=L->next;
        while (j<i && p!=NULL)
        {
                j++;
                p=p->next;
        }
        if (p==NULL)
                return 0;
        else
        {
                e=p->data;
                return 1;
        }
}

int ListInsert(LinkList *&L,int i,ElemType e) //插入新的节点
{
        int j=0;
        LinkList *p=L,*s;
        while (j<i-1 && p!=NULL)
        {
                j++;
                p=p->next;
        }
        if (p==NULL)        //未找到第i-1个结点
        {
        printf("未找到第%d个节点!\n", (i-1));
                return 0;
    }
        else                        //找到第i-1个结点*p
        {
                s=(LinkList *)malloc(sizeof(LinkList));        //创建新结点*s
                s->data=e;
                s->next=p->next;                                                //将*s插入到*p之后
                p->next=s;
                return 1;
        }
}

int ListDelete(LinkList *&L,int i) //删除相应位置的节点
{
        int j=0;
        LinkList *p=L,*q;
        while (j<i-1 && p!=NULL)
        {
                j++;
                p=p->next;
        }
        if (p==NULL)                                //未找到第i-1个结点
                return 0;
        else                                                //找到第i-1个结点*p
        {
                q=p->next;                                //q指向要删除的结点
if (q==NULL) return 0;
                //e=q->data;
                p->next=q->next;                //从单链表中删除*q结点
                free(q);                                //释放*q结点
                return 1;
        }
}
void Delete2(LinkList *&L)//删除表中所有值相同的多余元素(使得操作后的线性表中所有元素的值均不相同),
{
LinkList *p,*q,*s;
p=L;
q=L->next;
while(q->next)
{
  if(q->data==q->next->data)
  {
   p->next=q->next;
   s=q;
   q=q->next;
   free(s);
  }
  else
  {
   p=p->next;
   q=q->next;
  }
}
printf("删除成功!!!!\n");
}

void jiangxu(LinkList *&L) //降序排列链表中的元素
{
    int temp1, temp2;
    LinkList *q, *temp;
    q = L->next;
    while(q != NULL)
    {
        temp = q->next;
        while(temp != NULL)
        {
            temp1 = q->data;
            temp2 = temp->data;
            if(temp1 < temp2)
            {
                q->data = temp2;
                temp->data = temp1;
            }
            temp = temp->next;
        }
        q = q->next;
    }
}

void nizhi(LinkList *&L) //将链表中的元素顺序逆置
{
    LinkList *New, *p, *q;
    p = L->next;
    New = (LinkList *)malloc(sizeof(LinkList));
    New->next = NULL;
while(p != NULL)
    {
        LinkList *s=(LinkList *)malloc(sizeof(LinkList));
        s->data = p->data;
        p = p->next;
        s->next = New->next;
        New->next = s;
    }
    L = New;
}

void MaxAndMin(LinkList *&L) //求最大值和最小值
{
    LinkList  *temp;
    int Max, Min;
    temp = L->next;
    Max = -100;
    Min = 100;

    while(temp != NULL)
    {
        if(temp->data <= Min)
        {
            Min = temp->data;
        }
        if(temp->data >= Max)
        {
            Max = temp->data;
        }
        temp = temp->next;
    }
    printf("最大值是:%d\n最小值是:%d\n", Max, Min);
}

void Add(LinkList *&L)   //添加一个新的链表,并与之前的链表合并,降序输出
{
LinkList *List2, *p;
    InitList(List2);
    int data, tag = 1;
    printf("请输入第二个链表的数据:\n");
    scanf("%d", &data);
    while(data != -1)
    {
        ListInsert(List2, tag, data);
        tag++;
        scanf("%d", &data);
    }
    printf("第一个链表:\n");
    DispList(L);
    printf("第二个链表:\n");
    DispList(List2);
    p = List2->next;
    while(p != NULL)
    {
        LinkList *s=(LinkList *)malloc(sizeof(LinkList));
        s->data = p->data;
        p = p->next;
        s->next = L->next;
        L->next = s;
    }
    jiangxu(L);
Delete2(L);
    printf("合并后的链表:\n");
    DispList(L);
}

int main()
{
        LinkList *h;
        ElemType e;
        int temp = 1,  data;
        while(temp != 0)
        {

        printf(" (1 )输入 1,初始化单链表h\n");
            printf(" (2 )输入 2,采用尾插法插入元素, -1表示输入结束\n");
        printf(" (3 )输入 3,输出单链表h:\n");
        printf(" (4 )输入 4,输出单链表h长度\n");
        printf(" (5 )输入 5,然后输入N,查找单链表的第N个元素\n");
        printf(" (6 )输入 6,在第M个元素位置上插入元素NUM\n");
            printf(" (7 )输入 7,然后输入K,删除链表的第K个元素\n");
            printf(" (8)输入  8,将链表元素降序排列\n");
            printf(" (9)输入  9,输出最大值和最小值\n");
            printf(" (10)输入 10,将该链表逆置\n");
            printf(" (11)输入 11,创建第二个链表,并合并之前链表,降序输出\n");

        scanf("%d", &temp);
            if(temp == 1)
               InitList(h);
            else if(temp == 2)
            {
                        printf("请输入数据:");
            int tag = 1;
            scanf("%d", &data);
            while(data != -1)
            {
                   ListInsert(h, tag, data);
  tag++;
                   scanf("%d", &data);
            }
            printf("数据插入成功!\n");
        }
        else if(temp == 3)
               DispList(h);
            else if(temp == 4)
               printf("该单链表的长度 = %d\n",ListLength(h));
            else if(temp == 5)
        {
           int N;
                           printf("请输入数据N:");
           scanf("%d", &N);
           if(N<1||N>ListLength(h))
                printf("你输入的数据不合法!\n");
           else
           {
                   GetElem(h,N,e);
                   printf("第%d个元素是%d\n", N, e);
            }
        }
        else if(temp == 6)
        {
            int M, num;
            printf("请输入M值和NUM值:\n");
            scanf("%d%d", &M, &num);
            if(M<=0||M>ListLength(h)+1)
                printf("你输入的数据不合法!\n");
            else
                ListInsert(h, M, num);
        }
        else if(temp == 7)
        {
            int K;
                         printf("请输入数据k:");
            scanf("%d", &K);
                        if(K<=0||K>ListLength(h))
                        printf("无效输入请重新选择删除 \n");
                         else
                                 ListDelete(h,K);

}
            else if(temp == 8)
        {
                         printf("降序成功");
            jiangxu(h);
        }
        else if(temp == 9)
        {

            MaxAndMin(h);
        }
        else if(temp == 10)
        { printf("逆置成功");
            nizhi(h);
        }
        else if(temp == 11)
        {
            Add(h);
        }

    }
    system("pause");
    return 0;
}

网友A:
代码不错啊,i尤其是输出链表的长度 的方案

网友B:
路过,链表结构还是有点看不懂,学习了。

网友C:
膜拜一下,写的真的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