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的一个例子

楼主(2016-06-15):
这两天在看“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传递函数看不懂,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个传递函数怎么算出来的,感谢。

网友A:
两阶高通并联一个电阻,不但不能带阻,而且高通性能变差。楼主查一下,那个环节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阶高通并联一个电阻,不但不能带阻,而且高通性能变差。楼主查一下,那个环节出错。 ...

这个电路确实可以说是带阻,

本来打算下载来学习,没想到一仿真,发现不对。

网友C:
两个电容串在那里,怎么会是带阻呢?

网友D:
to LZ:

关于这个电路,用节点电压法可以非常容易地求得其传递函数(具体看书,或翻看我以前的帖子)。这里给出结果,以及后续的因式分解:

网友D:
显然,这里有两个极点(0.44/(RC)和4.56/(RC))以及一个二重零点(1/(RC))。根据其大致位置就可以判断其就是个“带阻”(当然有别于通常意义的陷波)。

具体可看其零频和无穷大频率,以及零点附近的幅值。

网友E:
N种方法任你选:

最蠢的一种,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列方程,具体例子看楼上 的帖子
聪明一点的,根据电路图直接写方程,具体例子参见我上个帖子“直接迅速写出传递函数”
更聪明一点的方法,根据零极点定义直接写出Pole-zero位置,低频有个及电脑,更高点频率有两零点,最远处又有个极点,这个知道,什么滤波就知道了。
更聪敏一点的系统性方法,以后再说了e.
更灵活一点方法,直接根据直觉判断电路作用,看电路图就知道,低频直流增益是-6dB,高频是0dB,中频由于并联作用,增益比低频直流时更低。

当然,这里牵扯到初中一元二次方程,粗略判断出Q=0.3左右,意味着F=1,意味着可以放心近似吧,系数一比就行了。

网友A:
附件是仿真幅频曲线,高通一个过冲而已。

网友A:
加一个电容,一点象带阻。

网友A:
但是仅少一个元件,可比文氏带阻差得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to LZ:

关于这个电路,用节点电压法可以非常容易地求得其传递函数(具体看书,或翻看我以前的帖子)。这 ...

对的,就这样搞得,人家是简化后的。按照输出比输入计算一下就OK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但是仅少一个元件,可比文氏带阻差得多。

这是个双T陷波。

H大,就楼主的电路,如何判别是高通还是带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