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析一下这个稳态电路的工作。

楼主(2016-06-15):
轻触开关一键开关机电路,电路仿真能正常运行,但接成电路后,按一次开关打开后,再按开关不能关,不知哪出了错,请各位帮看看。

网友A:
负载如果有电容这个电路可能无法关机

网友B:
可能电阻太大,造成开关按下,电容不能及时充放电就不能翻转。

楼主:
仿真与实际还是差很远啊!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关不了是Q2的基极不能拉低,但我没看出来, 你按或没按好像都没办法使基极变低。

网友D:
当在关机状态时,按下,Q2的B电位上升,Q2导通,Q1导通,Q 1 的C得电,通过R3提升Q2的B极的电平,保持导通,即使开关松开,开机完成,当要关机时,注意C1的二端电压,左低右高,一旦键按下,Q2的VBE电压是负的,导致Q2关,也使Q1关,输出电压下降没有,同理,也通过R3传到Q2 的B极,保持关机,现在的问题,输出电压的下降速度是正确关机的条件,如果慢了,就关不了机,第二,Q2的CE的漏电流存在,这么高的R2导致Q1关不死,也导致关不了机。

网友E:
增大减小C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