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系列uCOS代码

楼主(2016-06-15):
在MSP430f5525开发板上移植成功的uCOS,供大家参考!

网友A:
uCOS的移植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B:
uCOS的s文件怎么弄的

网友B:
怎么移植FreeRtos

网友C:
有相关的移植教程吗

网友C:
只做代码的画,不是很懂呢。

网友B:
不知道怎么修改启动文件。

网友D:
MSP430f5525直接编程就差不多了。

网友D:
有没有在M3内核上移植相关程序的。

网友E:
这个uCOS的操作系统在该单片机上的移植的,可以借鉴下的。

网友F:
跟楼上一个意思的,这个操作系统的移植是可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