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SHT30的数据线电平

楼主(2016-06-15):
第一次发帖,向各位高手求助:手册上说SHT30的工作电压2.4V到5.5V,在5V供电下,将SDA和SCL悬空,测量SDA和SCL均有1.9V左右的直流电平。接上mega16的I2C(自己写的模拟I2C驱动,驱动没问题已经验证过的),SCL线上也能有时钟方波,但是高电位被钳位到1.9V。I2C接口用的4.7K上拉,SHT30芯片和焊接应该没问题,从代理商处申请的焊接在电路板上的样片。

网友A(点评):
IO的输出方式改成推挽方式 再接上拉电阻 IIC

网友B(2019-03-29):
现在解决了嘛

网友C(2020-03-11):
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