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SHT30的SDA和SCL电平

楼主(2016-06-15):
借ST论坛的人气向各位高手求助:手册上说SHT30的工作电压2.4V到5.5V,在5V供电下,将SDA和SCL悬空,测量SDA和SCL均有1.9V左右的直流电平。接上单片机的I2C(自己写的模拟I2C驱动,驱动没问题已经验证过的),SCL线上也能有时钟方波,但是高电位被钳位到1.9V。I2C接口用的4.7K上拉,SHT30芯片和焊接应该没问题,从代理商处申请的焊接在电路板上的样片。

网友A:
SHT30是什么芯片,没怎么听说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T30是什么芯片,没怎么听说过啊

温湿度传感器,I2C接口的。本来用国产奥松的AM2320已经调通了,但是实际测试2320精度不够

网友B:
这个传感器还没有用过,20的用过,30的是新出的吧。看看官方推荐的电路是怎么做的。

网友C:
你现在是有什么问题,IIC不能通讯吗?之前我用过SHT11,也是IIC通讯的,按照其供电电压给他搭建一个供电的电路,然后IIC接到单片机上通讯就可以读出其温度值了,你这也是一个系列的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D:
SCL是时钟,SDA是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