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DMA

楼主(2016-06-15):
什么是DMA?其全称是:Direct Memory Access;根据ST公司提供的相关信息,DMA是STM32中一个独立与Cortex-M3内核的模块,有点类似与ADC、PWM、TIMER等模块;主要功能是通信“桥梁”的作用,可以将所有外设映射的寄存器“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高速问各寄存器,其传输不受CPU的支配,传输还是双向的;例如,从“表面”上看,它可以将flash中的数据与储存器中变量建立通讯,还可以将一外设的积存器或缓冲器与另外设的寄存器或缓冲器建立双向通讯,有点像把外设硬件之间用“导线”连接在一起了。其间的通讯不占CPU资源,访问速度高,对于实时性强的应用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平常习惯性的动作是不用经过大脑思考的,比如说眨眼睛,呼吸等。DMA就是负责这些工作的,但它没人这么智能,需要将它设置好了它才会正常工作。当然,对于实时性非常强的,建议还是采用专用的DSP芯片。
怎样启用DMA?首先,众所周知的是初始化,任何设备启用前都要对其进行初始化,要对模块初始化,还要先了解该模块相应的结构及其函数,以便正确的设置;由于DMA较为复杂,我就只谈谈DMA的基本结构和和常用函数,这些都是ST公司提供在库函数中的。在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触发源是什么,就是说什么时候进行DMA数据传输呢?这叫触发信号。也可以通过软件编程设置具体时间,具体条件来触发DMA数据传输,DMA的触发源是事件,下面代码是一个标准DMA设置,当然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裁减,当然这之前得开启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开启DMA1时钟

结构体(DMA_InitTypeDef)说明:
  PeripheralBaseAddr:外设地址 CPAR
  MemoryBaseAddr: 存储器地址 CMAR
  DIR:        传输方向(从外设读/从存储器读)
  BufferSize:     传输数量
  PeripheralInc:    外设地址增量模式(传完一个数后地址是否+1)
  MemoryInc:     存储器地址增量模式
  PeripheralDataSize: 外设数据宽度(Byte / Half Word / Word)
  MemoryDataSize:  存储器数据宽度
  Mode:        循环/正常
  Priority:       优先级
  M2M:        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DMA_DeInit(DMA_Channel1);
上面这句是给DMA配置通道,根据ST提供的资料,STM3210Fx中DMA包含7个通道(CH1~CH7),也就是说可以为外设或memory提供7座“桥梁”(请允许我使用桥梁一词,我觉得更容易理解,哈哈,别“拍砖”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上面语句中的DMA_InitStructure是一个DMA结构体,在库中有声明了,当然使用时就要先定义了;DMA_PeripheralBaseAddr是该结构体中一个数据成员,给DMA一个起始地址,好比是一个buffer起始地址,数据流程是:外设寄存器à DMA_PeripheralBaseAddàmemory中变量空间(或flash中数据空间等),ADC1_DR_Address是我定义的一个地址变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上面这句很显然是DMA要连接在Memory中变量的地址,ADC_ConvertedValue是我自己在memory中定义的一个变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上面的这句是设置DMA的传输方向,就如前面我所说的,DMA可以双向传输,也可以单向传输,这里设置的是单向传输,如果需要双向传输:把DMA_DIR_PeripheralSRC改成DMA_DIR_PeripheralDST即可。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上面的这句是设置DMA在传输时缓冲区的长度,前面有定义过了buffer的起始地址:ADC1_DR_Address ,为了安全性和可靠性,一般需要给buffer定义一个储存片区,这个参数的单位有三种类型:Byte、HalfWord、word,我设置的2个half-word(见下面的设置);32位的MCU中1个half-word占16 bits。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上面的这句是设置DMA的外设递增模式,如果DMA选用的通道(CHx)有多个外设连接,需要使用外设递增模式:DMA_PeripheralInc_Enable;我的例子里DMA只与ADC1建立了联系,所以选用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上面的这句是设置DMA的内存递增模式,DMA访问多个内存参数时,需要使用DMA_MemoryInc_Enable,当DMA只访问一个内存参数时,可设置成: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上面的这句是设置DMA在访问时每次操作的数据长度。有三种数据长度类型,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在叙述。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与上面雷同。在此不再说明。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上面的这句是设置DMA的传输模式:连续不断的循环模式,若只想访问一次后就不要访问了(或按指令操作来反问,也就是想要它访问的时候就访问,不要它访问的时候就停止),可以设置成通用模式: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上面的这句是设置DMA的优先级别:可以分为4级:VeryHigh,High,Medium,Low.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上面的这句是设置DMA的2个memory中的变量互相访问的
DMA_Init(DMA_Channel1,&DMA_InitStructure);
前面那些都是对DMA结构体成员的设置,在次再统一对DMA整个模块做一次初始化,使得DMA各成员与上面的参数一致。
DMA_Cmd(DMA_Channel1,ENABLE);
这一句我想我就不罗嗦了,大家一看就明白。

网友A:
好多关键词都不明大意,看着费神,这才是学习路上的绊脚石。

网友B:
还是先用起来再研究为什么,我用过adc的dma

网友:
DMA功能很强大,想用好,那要好好研究了,强大的都复杂。

网友C(2016-08-15):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用起来再研究为什么,我用过adc的dma

楼主是怎样防止ADC采集的数据覆盖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