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 下网络直连电脑连接速度只能10M,连接交换机可以到100M,这是

楼主(2016-06-15):
问题:
IMX6Q驱动KSZ9021rl,如果板卡直连电脑,速度只能是10M 模式,但是如果中间加上路由器就可以是100M模式。
硬件:
IMX6Q,核心板是参考官方的iIMX6Q-SABRESD开发板。
软件:
L3.0.35_4.1.0
内核3.0.35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电脑就是10M网卡啊?另外检查一下网线,看看是不是交叉线有没压好水晶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