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加工] 亲爱的嘉立创,稳压管都给贴反了。。。

楼主(2016-06-15):
封装图可都是从商城下载的,也核对过针脚序号的,不知为何。。。

网友A:
打点端是正还是负?楼主与jlc理解完全相反。

网友B:
jlc该推出自己的PCB库和原理图库,就很好避免这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点端是正还是负?楼主与jlc理解完全相反。

我看到的打点的都是1脚。为了使用嘉利创可以贴的元件,我从商城下载的footprint,也核对过针脚顺序的。二极管的A脚一般都对应1脚呀。。。
我理解有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c该推出自己的PCB库和原理图库,就很好避免这种问题了。

用的就是嘉利创自己的PCB库呀。。。

网友C: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点或横杆是阴极吧。

网友A:
以元件实物上的明显标记为准,丝印也需有相对应的明显标记。二极管一般在负极有明显的标记。贴片钽电容刚好相反,在正极有明显的标记。

网友D:
我个人 认为,按pcb丝印看来,没有贴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元件实物上的明显标记为准,丝印也需有相对应的明显标记。二极管一般在负极有明显的标记。贴片钽电容刚好 ...

好吧,那以后我得把针脚号掉过来了。。。

网友E:
一般要对照实物板,区分正负极 也就是贴片机里的角度

网友F:
其实我觉得焊盘脚号跟正负没有多大的关系,主要是看丝印,一般二极管阴极部位有标记

网友G:
过来围观一下

网友H:
同样不懂,学习下

网友I:
除了钽电容,其他的都表示负极,贴片正确无误。

网友J:
不能只看PCB,这个和原理图的库有关,二者要联系起来才行

网友K:
按正常习惯来说,人家没贴错啊,有横线的对应二极管上的横线端,就是负极呀

网友L:
你使用了和多数人不同的默认设置,又没有和对方做足够的沟通。。。。。

网友M:
也可能是标示不清楚

网友N:
二极管只有输入输出,哪来的什么正负,真是特么奇了怪,用正负来标注二极管出错早晚的事。
另外二极管的符号是个三角形前面有一横线,国际通用,在PCB上标注一个表示方向的三角形也不会出错。

网友O:
我感觉还是画三角符号标注好一些,用点表示的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