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用过pcie芯片ch368的吗

楼主(2016-06-15):
这个芯片大家有用过的吗,和stm32相连如何设置呢?

网友A(2016-07-21):
我现在有个项目要用,手册上有写,368有4种方式和单片机通讯,不过这种芯片做单片机通讯,挺麻烦的。这芯片资料也不多,都要自己摸索。

网友B:
应该看用户手册和数据手册,看看是什么接口,找对应接口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