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M0 ISP下载要点

楼主(2016-06-15):
一、注意:官方光盘内“Software Utilities”目录下,可找到ICP或ISP下载工具:
ISP下载工具内含3个子文件夹:

具体操作可参照:User Manual目录下的用户使用指南: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 User's Guide。

楼主:
二、新唐M0 ISP的设置及实现步骤:
1,电脑上装上“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_v1.18.5320.zip”;
2,把目标板通过SWD口的NU-LINK连接到电脑的USB口上;
3,打开桌面的“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
4,选择正确的CPU系列后点击“继续”;
5,点击软件中的“连线状态检测”下的“连接”看到详细的CPU型号;
6,在“载入文件”的“LDROM”中加入相应的ISP目标码,如“ISP_Code_NUC100_v2.3.bin”文件;
7,在“配置位”下点击“设定”打开配置菜单;
8,选择“外部时钟”,“LDROM”启动,“低电压2.2V”后确定返回;
9,在“编程”下面的4个项中勾上“LDROM”和“配置区”;
10,点击“配置区”旁边的“选项”进入编程选项;
11,选择“擦除”,“烧写”,“验证”后确定返回;
12,点击“选项”右面的“开始”进行烧录,全部答应“是”后等待烧录成功;
13,然后在电脑上安装“Setup, 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 v1.42.exe”ISP工具;
14,把目标板的USB或者UART0通过USB线或者串口线连接到电脑;
15,然后打开“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exe”软件;
16,根据连接的方式选择ISP软件时的接口是USB或者正确的COM再点击“Connect”连接进入等待状态;
17,(对目标板进行复位上电时拉低PB15脚USB模式才需要,串口模式不再用);
18,然后对目标板的CPU进行上电或者复位就可以连接成功,可以进行ISP代码下载了。

楼主:
三、新唐M0的ISP的要点就是:
1,CPU的LDROM中要烧有ISP_LD_NUC100series.bin(针对NUC1XX)或者ISP_LD_M051series.bin(针对M05X);
2,CPU的CONFIG0要配置从LDROM启动,甚至要配置外部12M晶体(用USB下载做ISP);
3,CPU的UART0或者USB(NUC120,140)上要有线正确连接到PC上;
4,CPU的上电复位时,NUC1XX是INT1(PB15)或者M05X是INT0(P3.2)要接地,否则跳进APROM;
5,CPU进入了ISP后再用NuMicro ISP Writer V1.10.exe去连接CPU(选择对的COM口或者USB口)
6,CPU的ISP连接后不能操作LDROM,但可以在重新复位前多次操作APROM和CONFIG和DATAFLASH;
7,CPU的ISP软件PC端NuMicro ISP Writer V1.10.exe的同一目录要有config.ini文件。

楼主:
ICP 的意思是 "在电路编程"(in Circuit Programming),PC 电脑可以运行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通过 Nu-Link 的 SWD 接口(serial wire debug) 去更新目标板上的 APROM, LDROM, Data Flash 和用户配置字。
ISP 的意思是“在系统编程”(In System Programming),目标板通过运行 LDROM 里的启动/加载代码调用外部的接口,如 USB/UART/SPI/I2C... 去更新内部的 APROM, DataFlash 和 用户配置字。

你可以参考论坛里NuMicro_ISP_Tool_Source_Code,v1.42 使用ISP 实现用USB对板子的固件进行升级。
ICP是自己CPU不跑,通过别的工具对JTAG状态机去烧录。ISP是自己CPU跑,通过接口自己下载自己烧录。

芯唐的单片机出厂不带BOOTLOADER(即启动/加载代码)的,需要用户自己用ICP方式或者专用编程器烧写到LDROM里的(代码厂家有提供的),很不方便;另外,使用ICP烧写程序还会把客户原先存储在EEPROM(用FLASH模拟共享的)里的参数也一并檫除掉的,这点需要特别注意。如果客户对所存储的参数不是很在意的话,那用ICP也是很方便的。不过我选择芯唐的单片机后,又放弃了,主要就是出厂不带ISP,而用ICP又会檫除我存的参数。

楼主:
ISP
  采用 ISP 下载,芯片必须处于可执行程序的状态 (除了上电, 还要接 XTAL),且必须预烧ISP-code 在 LDROM  里面,也就是内部必须先烧好类似 Bootloader  的程序,然后内部运行的程序可以在 USB 口或 UART 口接收来自 PC 的通信协议并进行烧写动作。而 ISP-Code 必须通过 ICP 烧录器进行下载
  ISP 烧录范围只限于 APROM,DataFlash 或 CONFIG。芯片在 LOCK 的状态下,仍然可以只更新某一区块 (APROM, DataFlash 或 CONFIG)。
ISP 下载工具是个绿色软件,不需要安装。
  ICP
  芯片只要处于上电状态即可,不必预烧任何 code 在芯片里面。烧录范围涵盖整颗 MCU,包括 APROM, DataFlash,CONFIG,LDROM 和 ROMMAP
芯片在 LOCK 的状态下, 无法只更新某一区块, 只能在 Erase-ALL 之后, 更新某一区块, 再逐一烧回其它区块,这是因为 ICP  的本质就是走 “串行接口的 Writer Mode ” , 芯片被 LOCK之后,除了 erase-ALL ,所有烧录动作皆会被禁止。
所以 ICP  下载需要 ICP  下载器,Nu-Link  仿真器可以作为 ICP  下载器使用。

网友:
CPU的CONFIG0要配置从LDROM启动,甚至要配置外部12M晶体(用USB下载做ISP)
可以直接USB通信下载?

网友A:
ICP是自己CPU不跑,通过别的工具对JTAG状态机去烧录。ISP是自己CPU跑,通过接口自己下载自己烧录。

网友B:
这个得有专门的下载工具吧

网友C:
这个能够在线仿真吗?

网友D:
这个是下载程序进入芯片的一种方式,不是仿真调试。

网友E(2018-04-09):
感觉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