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变废为宝】+炎炎夏日,DIY个水空调

楼主(2016-06-16):
冬天刚过去没多久,炎炎的夏日就迫不及待地要展现他的威力;忍受着31度的高温,我情不自禁的唱起了儿歌: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都说春脖子短,过了冬天就是夏天。可夏天别人可以吹空调,小电工囊中羞涩,只能吹吹风扇。不巧陪了我3年的台扇年老体衰,光荣的**了。为了能熬过这炎炎夏日,小电工也是拼了,自己DIY个空调吧。
先上材料:
塑料桶一个,N年前买来装废水用的

小风扇一个,旧电脑上拆的

旧洗衣机排水管上拆了个管子接头

电源一个,N年前座机用的

电源接头一个,老婆USB电暖鞋上拆的

还有一个固定风扇的东东,老婆的护发素盒子做的

制做过程:
我们看图说话

第一步:将电源接头与风扇焊在一起,然后将风扇固定到水桶盖上

第二步:在水桶上开一个出风孔,将排气的东东装上

第三步:好吧家里的塑料泡沫被收废品的收走了,保温功能暂时不考虑

让我们看看此空调的效果如何
第一步:加入足量的冰块。冰块哪里来的?好吧小电工家里有冰箱。

第二步:让我们先看看室温多少。下午5:56,室温25.1度

第三步:接上电源,吹吧;5:58分,22.1度

6:08分,20.2度

效果还可以吧

楼主:
后续改进的构想:
本来想用泡沫塑料做一个保温层,奈何手头没材料,不到一小时冰块就化了。等有合适的东东再做一个保温层;
风扇是旧电脑上拆的,转速不是很理想,想起来旧电脑的电源风扇应该好一点,回头拆下来试试;
手头还有不少零件,加个PWM调制控制风速应该可以实现;

今天将旧电脑的电源风扇拆了下来,个头还不小,马上安装

正面如下

风力直接提升一个等级,加冰块直吹,爽歪歪

网友A:
太适合夏天用了~~~什么时候出个升级版的

网友B:
家里的冰箱估计要哭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10086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续改进的构想:
本来想用泡沫塑料做一个保温层,奈何手头没材料,不到一小时冰块就化了。等有合适的东东 ...

买个冰袋,这样冰没那么快融化.

网友D:
真是个天才!
建议只在桶上打一个孔,用下水道的三通来鼓风。

网友E:
用冰箱冰冰块,然后拿到室温下吹出来。能把室温降下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冰箱冰冰块,然后拿到室温下吹出来。能把室温降下来?

这不是很正常吗?不吹也行,直接在房间放冰块也能降温,液化是吸热的吧

网友G:
前几年火爆的空调扇。。。。恭喜楼主打破热能守恒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适合夏天用了~~~什么时候出个升级版的

正在考虑升级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冰箱估计要哭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目前功率小,不怎么耗冰,冰箱还撑得住

网友H:
DIY,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冰袋,这样冰没那么快融化.

谢谢提醒,家里有个冰袋来着,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冰箱冰冰块,然后拿到室温下吹出来。能把室温降下来?

冰箱在客厅,这个用在卧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个天才!
建议只在桶上打一个孔,用下水道的三通来鼓风。

貌似风道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几年火爆的空调扇。。。。恭喜楼主打破热能守恒定律!

我们不吸收热量,我们只是热量的搬运工

网友I:
确实不错,适合放在桌上用,节能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实不错,适合放在桌上用,节能环保

谢谢鼓励

网友J:
简约版的空调,,,好实用,不过这冰也不好找,,冰箱里也没多少

网友K:
我觉得把冰箱开个洞,把排风扇装上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简约版的空调,,,好实用,不过这冰也不好找,,冰箱里也没多少

提前冻上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把冰箱开个洞,把排风扇装上更好。

嗯,估计室温会明显升高

网友L:
不用保温层,反正是冰块把环境的热量吸走了,管他是通过风扇还是水桶呢,你说是吧

网友M:
哈哈,Ideas不错,就是弄得来都满头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用保温层,反正是冰块把环境的热量吸走了,管他是通过风扇还是水桶呢,你说是吧 ...

加保温层可以增加使用时间,不用来回倒腾冰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哈哈,Ideas不错,就是弄得来都满头汗了

所以我是趁着下雨天做的

网友N:
这东西有个缺点,湿度太大,容易关节炎。。。

网友O:
有想法,创作型选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东西有个缺点,湿度太大,容易关节炎。。。

确实,水空调的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想法,创作型选手啊

也是照着网上做得

网友P:
实用天才!!

网友Q:
楼主可以换个半导体制冷的试试

网友R:
原始版的空调扇啊!

网友S:
在家里开一个冰箱这么大的孔,然后把冰箱装进去把门打开,加个风扇OK,窗式空调

开个玩笑
你这个跟现在卖的那种制冷空调一样,我买了台800多块,志高差得很

网友T:
666,冰块这个点要是可以解决掉就完美很多了

网友U:
里面再搞个抽水机,然后上面挂个海绵,水从海绵里滴下去,然后,风对着水滴吹,这样效果估计更好

网友U:
或者用超声波雾化器,可劲的吹。。。

楼主:
引用 网友T:
666,冰块这个点要是可以解决掉就完美很多了

冰块效果好,凉水也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U:
里面再搞个抽水机,然后上面挂个海绵,水从海绵里滴下去,然后,风对着水滴吹,这样效果估计更好 ...

这个创意好,值得一试

网友U:
顺便可以用水雾把空气中的灰尘吸收掉,沉淀到水箱里。

网友V:
砸场子的来了,

1.测量的位置,可能导致结果的不真实,应当称开到,入风口处,或其它不被风直接吹到的位置,这个代表室温更严谨一些。

2,没有毛细管/散热器/蒸发器/来提高冷热交换面积,  这样的工作比较低效率。

3.。。。。你直接打开冰箱的效率还高些。。。因为而外投入的风扇的能量,

网友W:
我拿干冰做过零下55度的低温箱,原理差不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V:
砸场子的来了,

1.测量的位置,可能导致结果的不真实,应当称开到,入风口处,或其它不被风直接吹到的 ...

1.测量的就是出风口的温度,室温基本没变,旁边有个猫形的温度计有显示室温,此空调本质上还是风扇,基本不降室温的.
2.已更换风扇提高效率
3. ...

网友X:
湿度大 关节炎 真滴假滴

网友Y:
哈哈,看见娃娃的奶粉桶

楼主:
引用 网友X:
湿度大 关节炎 真滴假滴

青岛这边夏天温度一直80%以上,没见多少关节炎的,只是听说关节炎与潮湿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Y:
哈哈,看见娃娃的奶粉桶

被发现了,哈
家里今年添了一口人

网友Z:
用半导体制冷吧

网友:
这么折腾下来,效率还有多少?
应该把冰箱放在其它房间,直接在冰箱门上打两个孔,连接两根管子到卧室,一个进气,一个出气。
管子越粗越好,油烟机的排烟管就不错,外面包上隔热海绵。

网友Y:
引用 楼主:
被发现了,哈
家里今年添了一口人

恭喜恭喜!

网友AA:
这个本来就不是用来降室温的,否则考虑到效率和守恒,室温只会增高。
所以用处就在于吹得时候爽,所以聪明的楼主需要解决冰融化快问题。

不过来回搬冰块真的不累吗?累一头汗,刚才又白吹了。

所以如果是我,直接打开冰箱门,把风扇放门口,然后搬个凳子坐前面,效果一样的。

压缩机累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个本来就不是用来降室温的,否则考虑到效率和守恒,室温只会增高。
所以用处就在于吹得时候爽,所以聪明 ...

目前用被子包着,防止冰块化的过快,测试大概一小时化完
冰箱里一直冻着冰块,随时使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用冰箱冰冰块,然后拿到室温下吹出来。能把室温降下来?

水_冰_水的变化循化并不制冷。
制冷的的是水的气化。

网友AC:
这样会不会使房间湿度变大,时间长了会有发霉的味道

网友AD:
人类真是不可思议的动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这样会不会使房间湿度变大,时间长了会有发霉的味道

附带加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