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42例: FSMC-扩展SRAM内存管理

楼主(2016-06-16):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42. FSMC-扩展SRAM内存管理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42. FSMC-扩展SRAM内存管理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FSMC: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是STM32系列采用的一种新型的存储器扩展技术。
  RAM在单片机作用类似与电脑的内存。STM32F106ZET6内部有64KB大小的RAM,对应一般工程程序
是足够使用的,但如果需要运行类似STemWin支持的界面设计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我们可以外部扩
展SRAM。
  YS-F1Pro开发板板载1M字节的扩展SRAM,本例程增加动态内存管理驱动,这样提高内存的使用率。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
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
可接收到信息。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malloc.h文件内容
#ifndef __BSP_MALLOC_H__
#define __BSP_MALLOC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宏定义 --------------------------------------------------------------------*/
#ifndef NULL
#define NULL 0
#endif

//定义两个内存池
#define SRAMIN                         0                                         //内部内存池
#define SRAMEX                   1                                         //外部内存池

#define SRAMBANK                        2                                   //定义支持的SRAM块数.

//mem1内存参数设定.mem1完全处于内部SRAM里面.
#define MEM1_BLOCK_SIZE                             32                                                                       //内存块大小为32字节
#define MEM1_MAX_SIZE                               40*1024                                                                //最大管理内存 40K
#define MEM1_ALLOC_TABLE_SIZE    MEM1_MAX_SIZE/MEM1_BLOCK_SIZE          //内存表大小

//mem2内存参数设定.mem2的内存池处于外部SRAM里面
#define MEM2_BLOCK_SIZE                             32                                                                       //内存块大小为32字节
#define MEM2_MAX_SIZE                               928*1024                                                     //最大管理内存960K
#define MEM2_ALLOC_TABLE_SIZE           MEM2_MAX_SIZE/MEM2_BLOCK_SIZE    //内存表大小

/* 类型定义 ------------------------------------------------------------------*/
//内存管理控制器
struct _m_mallco_dev
{
        void    ( * init ) ( uint8_t );                                 //初始化
        uint8_t ( * perused ) ( uint8_t );                 //内存使用率
        uint8_t   * membase [ SRAMBANK ];                   //内存池 管理SRAMBANK个区域的内存
        uint16_t  * memmap  [ SRAMBANK ];                    //内存管理状态表
        uint8_t     memrdy [ SRAMBANK ];                          //内存管理是否就绪
};

/* 扩展变量 ------------------------------------------------------------------*/
extern struct _m_mallco_dev mallco_dev;         //在mallco.c里面定义

/* 函数声明 ------------------------------------------------------------------*/
void mymemset(void *s,uint8_t c,uint32_t count);            //设置内存
void mymemcpy(void *des,void *src,uint32_t n);        //复制内存
void my_mem_init(uint8_t memx);                                                //内存管理初始化函数(外/内部调用)
uint32_t my_mem_malloc(uint8_t memx,uint32_t size);          //内存分配(内部调用)
uint8_t my_mem_free(uint8_t memx,uint32_t offset);                //内存释放(内部调用)
uint8_t my_mem_perused(uint8_t memx);                                          //获得内存使用率(外/内部调用)

//用户调用函数
void myfree(uint8_t memx,void *ptr);                                     //内存释放(外部调用)
void *mymalloc(uint8_t memx,uint32_t size);                               //内存分配(外部调用)
void *myrealloc(uint8_t memx,void *ptr,uint32_t size); //重新分配内存(外部调用)

#endif /* __BSP_MALLOC_H__ */

/***************************************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malloc.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malloc.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动态内存分配管理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malloc/bsp_malloc.h"
#include "exSRAM/bsp_exSRAM.h"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if defined ( __CC_ARM )  // 使用Keil编译环境

//内存池(4字节对齐)
__align(4) uint8_t mem1base[MEM1_MAX_SIZE];                                                                                                    //内部SRAM内存池
__align(4) uint8_t mem2base[MEM2_MAX_SIZE] __attribute__((at(EXSRAM_BANK_ADDR)));                                        //外部SRAM内存池

//内存管理表
uint16_t mem1mapbase[MEM1_ALLOC_TABLE_SIZE];                                                                                                    //内部SRAM内存池MAP
uint16_t mem2mapbase[MEM2_ALLOC_TABLE_SIZE] __attribute__((at(EXSRAM_BANK_ADDR+MEM2_MAX_SIZE)));        //外部SRAM内存池MAP

#elif defined ( __ICCARM__ ) // 使用IAR编译环境

//内存池(4字节对齐)
#pragma pack(4)
uint8_t mem1base[MEM1_MAX_SIZE];                                                                                                    //内部SRAM内存池

#pragma location=EXSRAM_BANK_ADDR
#pragma pack(4)
uint8_t mem2base[MEM2_MAX_SIZE];      //外部SRAM内存池

//内存管理表
uint16_t mem1mapbase[MEM1_ALLOC_TABLE_SIZE];        //内部SRAM内存池MAP

#pragma location=(EXSRAM_BANK_ADDR+MEM2_MAX_SIZE)
uint16_t mem2mapbase[MEM2_ALLOC_TABLE_SIZE];        //外部SRAM内存池MAP

#endif

//内存管理参数
const uint32_t memtblsize[SRAMBANK]={MEM1_ALLOC_TABLE_SIZE,MEM2_ALLOC_TABLE_SIZE};                        //内存表大小
const uint32_t memblksize[SRAMBANK]={MEM1_BLOCK_SIZE,MEM2_BLOCK_SIZE};                                                      //内存分块大小
const uint32_t memsize[SRAMBANK]={MEM1_MAX_SIZE,MEM2_MAX_SIZE};                                                                          //内存总大小

/* 私有类型定义 --------------------------------------------------------------*/
//内存管理控制器
struct _m_mallco_dev mallco_dev=
{
        my_mem_init,                                             //内存初始化
        my_mem_perused,                                           //内存使用率
        mem1base,mem2base,                                 //内存池
        mem1mapbase,mem2mapbase,               //内存管理状态表
        0,0,                                                                  //内存管理未就绪
};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复制内存
//*des:目的地址
//*src:源地址
//n:需要复制的内存长度(字节为单位)
void mymemcpy(void *des,void *src,uint32_t n)
{
        uint8_t *xdes=des;
        uint8_t *xsrc=src;
        while(n--)*xdes++=*xsrc++;
}

//设置内存
//*s:内存首地址
//c :要设置的值
//count:需要设置的内存大小(字节为单位)
void mymemset(void *s,uint8_t c,uint32_t count)
{
        uint8_t *xs = s;
        while(count--)*xs++=c;
}

//内存管理初始化
//memx:所属内存块
void my_mem_init(uint8_t memx)
{
        mymemset(mallco_dev.memmap[memx], 0,memtblsize[memx]*2);//内存状态表数据清零
        mymemset(mallco_dev.membase[memx], 0,memsize[memx]);        //内存池所有数据清零
        mallco_dev.memrdy[memx]=1;                                                                //内存管理初始化OK
}

//获取内存使用率
//memx:所属内存块
//返回值:使用率(0~100)
uint8_t my_mem_perused(uint8_t memx)
{
        uint32_t used=0;
        uint32_t i;

        for(i=0;i<memtblsize[memx];i++)
        {
                if(mallco_dev.memmap[memx][i])used++;
        }
        return (used*100)/(memtblsize[memx]);
}

//内存分配(内部调用)
//memx:所属内存块
//size:要分配的内存大小(字节)
//返回值:0XFFFFFFFF,代表错误;其他,内存偏移地址
uint32_t my_mem_malloc(uint8_t memx,uint32_t size)
{
        signed long offset=0;
        uint32_t nmemb;        //需要的内存块数
        uint32_t cmemb=0;//连续空内存块数
        uint32_t i;

        if(!mallco_dev.memrdy[memx])mallco_dev.init(memx);//未初始化,先执行初始化

        if(size==0)
                return 0XFFFFFFFF;//不需要分配

        nmemb=size/memblksize[memx];          //获取需要分配的连续内存块数

        if(size%memblksize[memx])nmemb++;

        for(offset=memtblsize[memx]-1;offset>=0;offset--)//搜索整个内存控制区
        {
                if(!mallco_dev.memmap[memx][offset])cmemb++;//连续空内存块数增加
                else cmemb=0;                                                                //连续内存块清零

                if(cmemb==nmemb)                                                        //找到了连续nmemb个空内存块
                {
                        for(i=0;i<nmemb;i++)                                          //标注内存块非空
                        {
                                        mallco_dev.memmap[memx][offset+i]=nmemb;
                        }
                        return (offset*memblksize[memx]);//返回偏移地址
                }
        }
        return 0XFFFFFFFF;//未找到符合分配条件的内存块
}

//释放内存(内部调用)
//memx:所属内存块
//offset:内存地址偏移
//返回值:0,释放成功;1,释放失败;
uint8_t my_mem_free(uint8_t memx,uint32_t offset)
{
        int i;

        if(!mallco_dev.memrdy[memx])//未初始化,先执行初始化
        {
        mallco_dev.init(memx);
                        return 1;//未初始化
        }

        if(offset<memsize[memx])//偏移在内存池内.
        {
                        int index=offset/memblksize[memx];                        //偏移所在内存块号码
                        int nmemb=mallco_dev.memmap[memx][index];        //内存块数量
                        for(i=0;i<nmemb;i++)                                                  //内存块清零
                        {
                                        mallco_dev.memmap[memx][index+i]=0;
                        }
                        return 0;
        }
        else
                return 2;//偏移超区了.
}

//释放内存(外部调用)
//memx:所属内存块
//ptr:内存首地址
void myfree(uint8_t memx,void *ptr)
{
        uint32_t offset;

        if(ptr==NULL)return;//地址为0.
        offset=(uint32_t)ptr-(uint32_t)mallco_dev.membase[memx];
        my_mem_free(memx,offset);        //释放内存
}

//分配内存(外部调用)
//memx:所属内存块
//size:内存大小(字节)
//返回值:分配到的内存首地址.
void *mymalloc(uint8_t memx,uint32_t size)
{
        uint32_t offset;

        offset=my_mem_malloc(memx,size);

        if(offset==0XFFFFFFFF)return NULL;
        else return (void*)((uint32_t)mallco_dev.membase[memx]+offset);
}

//重新分配内存(外部调用)
//memx:所属内存块
//*ptr:旧内存首地址
//size:要分配的内存大小(字节)
//返回值:新分配到的内存首地址.
void *myrealloc(uint8_t memx,void *ptr,uint32_t size)
{
        uint32_t offset;

        offset=my_mem_malloc(memx,size);
        if(offset==0XFFFFFFFF)return NULL;
        else
        {
                mymemcpy((void*)((uint32_t)mallco_dev.membase[memx]+offset),ptr,size);        //拷贝旧内存内容到新内存
                myfree(memx,ptr);                                                                                                    //释放旧内存
                return (void*)((uint32_t)mallco_dev.membase[memx]+offset);                                  //返回新内存首地址
        }
}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