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已经两个板子被读写保护了。。。。怎么破!

楼主(2016-06-16):
新人第一次用STM32,第一个板子是点了ST-LINK Utility软件 的读写保护,然后就完蛋了.....
第二个板是点了STVP里的Program->address range,然后又完蛋了。。。。
我感觉我也要完蛋了.....求教怎么解除保护。
不过在解锁前程序也写不进去,肿么办。另外我的串口没反应......附带电路图,会不会是电路有问题导致串口没反应。

楼主:
万能钥匙是什么?能说下万能钥匙是哪个软件吗?
目前只能用SW连接

楼主:
你的头像有毒.....

网友A:
用ISP解锁.

网友B:
解除写保护即可

楼主:
解锁了.....
为什么我之前弄都没用!!!

楼主:
莫非是RST线的原因,我开始没连RST

楼主:
又出问题了....
我不小心把电源接反了,然后就不能写入了。
试了几次后又读写保护了,而且这次解除保护会提示 Programming failed on Option Byte
这次是不是彻底完蛋了....

网友B:
犯这种低级错误确实不应该。给它开个追悼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犯这种低级错误确实不应该。给它开个追悼会吧。

我觉得还能再抢救下
狂点解锁,愣是成功了一次。但是程序还是写不进去

网友B:
片子内部有损坏,无解药哦。

网友C:
如果不是二级保护,芯片没坏就可以解锁。 用STLINL UTILITY很方便。

网友D:
这种情况我一般在下载程序之前按住复位键,然后点击下载程序,松开复位键,,,然后就解锁了

网友E:
是不是把boot0接到上拉电阻就能烧写了

网友F:
开发要细心

网友G:
F1没事,F0会锁死的,一定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把boot0接到上拉电阻就能烧写了

好像用串口BOOT0置1,SW的BOOT0置0

楼主:
我要开个追悼会,然后换个板....

楼主:
另一个板子也下载不了,不会是ST-LINK坏了吧

网友H(2017-08-28):
请问是如何解除的写保护?

网友I:
试一下用串口先擦除全片。

网友J:
我有块F4和F7的板子,ST的板子都被写保护了,气得我把它放那里了,不管了,看来要研究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