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程序中pi代码的写法的问题

楼主(2016-06-16):
鄙人现在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正在做一个dsp2812的三相pwm整流的实际系统,理论上的计算好了数学模型,,按照数学模型算好了各个闭环的pi的参数,
但是dsp代码应该如何才能利用我的精确算出来的pi的值呢。
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单相的pwm整流系统,用的都是经验值的pi,也没有计算的数学模型。做出了实验的样品,但是把曾经的经验在放到现在的这个复杂的系统上不管用了,希望有人能帮帮我。

楼主:
单相系统,系统简单,控制策略也简单,瞎猫碰死耗子,怎么做好像都能出来结果,但是三相系统瞎调试是不行的,心里没底。我觉得系统的控制一定是建立在准确的数学模型上的,系统的调节也是建立在精确的pi调节上的,我相信自动控制原理不是随便说说而已。dsp程序怎么才能反映pi的具体的调节。?

网友A:
既然有了数学模型, 有了精确算出来的pi的值,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
计算的是理论值。但是你控制的电机每个都不一样,PI参数会有差别,你应该有个校验的程序,输入不同的PI参数,当检查到在各种外部条件下,这个电机都能控制得很好,就用这个PI参数。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做过大功率三相PWM整流,现在正在做单相的,我想跟你交流
加扣扣771296521 请注明:PWM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