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PWM)中开启定时器2定时计数

楼主(2016-06-16):
STM8S003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PWM)中开启定时器2定时定时功能,那么在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退出时,立即就产生了定时器2更新中断,但是轴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中(PWM),开启定时器2定时功能,却工作正常,何故?
这是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的开启定时器2的代码:
                //TIM2_Cmd(DISABLE);
                TIM2->CR1 &= (uint8_t)(~TIM2_CR1_CEN);
                //TIM1_Cmd(DISABLE);
                TIM1->CR1 &= (uint8_t)(~TIM1_CR1_CEN);
                gsMOTOR.ucPulseCnt = 0;
                TIM2_CNTR = 0;
                TIM1_CNTR = 0;
                TIM2_OC2PreloadConfig(DISABLE);
                //TIM1_ForcedOC2Config(TIM1_FORCEDACTION_ACTIVE);
                //TIM1_ForcedOC3Config(TIM1_FORCEDACTION_ACTIVE);
               // TIM2_ForcedOC1Config(TIM2_FORCEDACTION_ACTIVE);
               // TIM1_ForcedOC1Config(TIM1_FORCEDACTION_ACTIVE);
                TIM1_CCMR1 = 0x0;
                TIM1_CCMR2 = 0x58;
                TIM1_CCMR3 = 0x50;
                TIM2_CCMR1 = 0x58;
                TIM2_CCMR2 = 0x00;
                TIM2_CCER1 = 0x01;
                TIM2_CR1 = 0x0C;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2, gsMOTOR.uiPulseDelay);
                TIM2_PSCR = TIM2_PRESCALER_2;
                TIM2_ARR = gsMOTOR.uiPulseDelay << gsMOTOR.ucShifa;
                //TIM2_OC2Init(TIM2_OCMODE_TIMING, TIM2_OUTPUTSTATE_DISABLE, 0xFF00, TIM2_OCPOLARITY_HIGH);     //延时
                //TIM2_OC1Init(TIM2_OCMODE_TIMING, TIM2_OUTPUTSTATE_DISABLE, 0xFF00, TIM2_OCPOLARITY_HIGH);     //延时
                //TIM2_OC3Init(TIM2_OCMODE_TIMING, TIM2_OUTPUTSTATE_DISABLE, 0xFF00, TIM2_OCPOLARITY_HIGH);     //延时
                //TIM2_CCR2 = 0xFFFF;
                //TIM2_CCR1 = 0xFFFF;
                //TIM2_CCR3 = 0xFFFF;
                //TIM2->CCMR2 = 0x00;
                //TIM2->CCER1 = 0x03;

                gsMOTOR.ucTIM2Mode = TIM2_MODE_DELAY;
                //TIM1_Cmd(ENABLE);
                //TIM2_GenerateEvent(TIM2_EVENTSOURCE_UPDATE);
                //TIM2_EGR = 1;
                //TIM2_ClearFlag(TIM2_FLAG_UPDATE);
                TIM2_SR1 = 0;
                TIM2_SR2 = 0;
                TIM2_SR1 = 0;
                TIM2_SR2 = 0;
                //TIM2_Cmd(ENABLE);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ENABLE);
                TIM2->CR1 |= (uint8_t)TIM2_CR1_CEN;

这是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中开启定时2定时功能的代码:
                    TIM2->CR1 &= (uint8_t)(~TIM2_CR1_CEN);
                    //TIM1_Cmd(DISABLE);
                    TIM1->CR1 &= (uint8_t)(~TIM1_CR1_CEN);
                    gsMOTOR.ucPulseCnt = 0;
                    TIM2_CNTR = 0;
                    //TIM2_ARRPreloadConfig(DISABLE);
                    TIM2_CR1 = 0x0C;
                    TIM2_OC2PreloadConfig(DISABLE);
                    TIM2_OC1PreloadConfig(DISABLE);
                    TIM2_OC3PreloadConfig(DISABLE);
                    //TIM1_ForcedOC2Config(TIM1_FORCEDACTION_ACTIVE);
                    //TIM1_ForcedOC3Config(TIM1_FORCEDACTION_ACTIVE);
                    //TIM2_ForcedOC1Config(TIM2_FORCEDACTION_ACTIVE);
                    //TIM1_ForcedOC1Config(TIM1_FORCEDACTION_ACTIVE);
                    TIM1_CCMR1 = 0x58;
                    TIM1_CCMR2 = 0x58;
                    TIM1_CCMR3 = 0x50;
                    TIM2_CCMR1 = 0x58;
                    TIM2_CCMR2 = 0x00;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 gsMOTOR.uiPulseDelay);
                    TIM2_PSCR = TIM2_PRESCALER_2;
                    TIM2_ARR = gsMOTOR.uiPulseDelay << gsMOTOR.ucShifb;

                    //TIM2_SetCompare1(0xFFFF);                                       //通道二也会一直在比较,只是不输出而已,因此需要将其设为最大值
                    TIM2_CCR1 = 0xFFFF;
                    TIM2_CCR3 = 0xFFFF;
                    TIM2_OC2Init(TIM2_OCMODE_TIMING, TIM2_OUTPUTSTATE_DISABLE, 0xFFFF, TIM2_OCPOLARITY_HIGH);     //延时
                    gsMOTOR.ucTIM2Mode = TIM2_MODE_DELAY;
                    //TIM1_Cmd(ENABLE);
                    TIM2_GenerateEvent(TIM2_EVENTSOURCE_UPDATE);
                    //TIM2_EGR = 0;
                    //TIM2_ClearFlag(TIM2_FLAG_UPDATE);
                    TIM2_SR1 = 0;
                    TIM2_SR2 = 0;
                    TIM2_SR1 = 0;
                    TIM2_SR2 = 0;
                    //TIM2_Cmd(ENABLE);
                    TIM2->CR1 |= (uint8_t)TIM2_CR1_CEN;

楼主:
TIM2_ARR = gsMOTOR.uiPulseDelay << gsMOTOR.ucShifa;
的结果TIM2_ARR = 48000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奇葩的问题:
把TIM2_ARR = gsMOTOR.uiPulseDelay << gsMOTOR.ucShifa;改成
   TIM2_ARRH = *((INT8U *)&gsMOTOR.uiPulseDelay);
   TIM2_ARRL = *(((INT8U *)&gsMOTOR.uiPulseDelay) + 1);
即先写高字节,再写低字节,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