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为啥我画的32板子芯片放上去VCC跟GND是短路的,芯片不放没事

楼主(2016-06-16):
为啥我画的32板子芯片放上去VCC跟GND是短路的,  将芯片放上去测了一下GND跟VCC短路了,芯片拿走再测就不短路这是怎么回事.  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PCB上电源地线引脚定义错了。或者芯片本身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上电源地线引脚定义错了。或者芯片本身是坏的

都检查了  并没有错啊都

网友B:
仔细核对引脚序号定义
如果有程序 考虑输入输出逻辑
另外 有源晶振别焊错了

网友C:
应该是  你的封装 和引脚序号定义出错了   仔细看看说明书  我遇过这个问题     那时很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