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30r8t6的片上ADC标志EOC清除问题

楼主(2016-06-16):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C);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SEQ);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SEQ)==RESET);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RESET);
                while (!(ADC1->CR & 0x04));
        atomizevalue[idx]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watchvalue = atomizevalue[idx];

程序总是死在判断EOC标志置位的地方,
单步调试时,执行完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查看ADC的寄存器CR,发现EOC  EOSEQ都置位了,然后f10,
瞬间EOC就清除了,我真是服了,我一没软件写1清除,2没读数据,EOC标志还会自动清除的吗?

我采用的软件触发单通道单次采样,每次发一次start命令才会触发一次ADC.
请求路过的大神指点下,手册上难道遗漏了?

楼主:
Bit 2 EOC: End of conversion flag
This bit is set by hardware at the end of each conversion of a channel when a new data result is
available in the ADC_DR register. It is cleared by software writing 1 to it or by reading the ADC_DR
register.
0: Channel conversion not complete (or the flag event was already acknowledged and cleared by
software)
1: Channel conversion complete

楼主:
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把EOC标志改为EOSEQ标志就正常

网友A:
这个不只是F0才有的现象。
其它系列在单步调试时也会遇到这个现象。

ADC转换后EOC置位了,调试器实时读取ADC_DR寄存器导致EOC很快清零了。因为读取ADC_DR会将
EOC清零。

这点知道就好,不影响什么。

网友B:
EOC转换结束标志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把EOC标志改为EOSEQ标志就正常

不太清楚,不知道这两个标志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只是F0才有的现象。
其它系列在单步调试时也会遇到这个现象。

奥,谢谢了

网友D:
试一试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网友E:
先进行单步调试试试吧。。。

网友F:
我想可以直接用AD读到寄存器,再拿出来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