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画pcb如何跟新网表但不影响之前画好的

楼主(2016-06-16):
我用protel 99se画pcb版图,在pcb上做过一些修改,现在要新加一些电路进去,如何不更改之前的器件与网点而添加新的电路???

楼主:
来人啊,求解答

网友A:
在原理图上增加新的电路,然后生成网络表

网友B:
不是很清楚你问的到底是什么?没有原理图直接画PCB?增加的电路跟原来的电路没有关系?是不同的板子做拼板,想保留原来的器件标号?

网友C:
99 是最不严谨的软件
懒得改原理图 直接打开PCB 放入要新增加的器件 线连上 就可以了  DRC 关闭

网友D:
把原来的锁定。

网友E:
说的不清楚,直接更新原理图,然后倒入到PCB里可以选定更新,不会破坏之前定好的,或者你更新不大,就直接在PCB里一个个增加就是了。

网友F:
将之前的备份,再更新即可!

网友G:
手工修改,增加后面的网络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将之前的备份,再更新即可!

更新后原来已布的线的网络标号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清楚你问的到底是什么?没有原理图直接画PCB?增加的电路跟原来的电路没有关系?是不同的板子做拼板 ...

就是原来的pcb是原理图生成的网表倒过去的,但手动改过,现在原理图上又增加了一些内容,想把这些新的内容导到pcb上,但不影响原来改过的pcb

网友E:
新原理图增加的器件导入进去的时候,增加的器件会摆在你原来PCB的一边,不会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