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 固件库 太占用FLASH空间了

楼主(2016-06-16):
本人使用STM32F031K4 FLASH --16KB
结果没搞什么,FLASH就没了,当然,有乘除法运算,这个也比较占空间!

但是库代码基本上占去了5KB左右。太惊诧了我!
看来库代码虽然上手好用,但是,真正到优化的时候就是一大问题!

网友A:
你TIM写了多少东西啊,嫌占地方就自己写呗,反正我512K空间的是不在乎这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TIM写了多少东西啊,嫌占地方就自己写呗,反正我512K空间的是不在乎这点啦。
...

固件库里面的东西,很多函数我并没有直接调用也给链接进去了。现在正在查,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件库里面的东西,很多函数我并没有直接调用也给链接进去了。现在正在查,怎么回事! ...

把库内没有用到的函数注释掉撒

楼主:
复制了一份tim文件,只抽出使用到的函数,编译出来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C:
调试信息关掉,然后有用到的文件中所有函数只链接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信息关掉,然后有用到的文件中所有函数只链接必要的。

兄弟,你这建议很给力,不过,我觉得这个选项应该是默认选项,这样能避免更多问题,感觉很困惑!
使用前后,整整差了6KB
使用前:

使用后:

这减肥效果,不看广告,看疗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库内没有用到的函数注释掉撒

你这个思路不对,你来看看底下的兄弟的建议才是王道!

楼主:
这个选项,是优化了相关部分,不过对于某一个特定文件来说并不是一定减小,但是总量是减小了!
选项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是如何对C程序代码进行优化呢?  请参考如下**!
------blog.csdn.net/iceiilin/article/details/6091575

网友C: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并没有做任何优化

一般来讲,链接时都只会链接有引用到的,但默认某个源文件里面有100个函数,只要你引用了1个,另外99个也会链接进来。
上面这个选项是把这个源文件编译出来的.o文件当成100个独立对象,只链接需要的函数,而不是以文件为单位。

网友D:
建议你不要用STM32。汇编语言更适合你

网友E:
如果是GCC, 可以在CFLAGS里加上-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在LDFLAGS里加上-Wl,--gc-sections,这样就不会把没用到的函数链接进来了。

不过16k的mcu还是别上浮点运算了吧。。。特别是printf之类函数,如果用了,32k flash都嫌不够。

网友F:
勾选那个ONE ELF....

网友G:
乘除法运算是整形的还是浮点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并没有做任何优化

一般来讲,链接时都只会链接有引用到的,但默认某个源 ...

嗯,你说的更准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建议很给力,不过,我觉得这个选项应该是默认选项,这样能避免更多问题,感觉很困惑!
使用前 ...

应该是你工程里边自己改动了,
这个选项本来就默认是选中的!

说不行是上位程序员坑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不要用STM32。汇编语言更适合你

汇编咱还真干过!不是没有!

楼主:
在这里统一回复啦,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咱用STM32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过对于编译链接方面的事情,还真没怎么注意深入研究过。本次是选用了小FLASH的型号,所以,才深入追究了一下!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你工程里边自己改动了,
这个选项本来就默认是选中的!

我自己从头新建的工程,从来没管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你工程里边自己改动了,
这个选项本来就默认是选中的!

One ELF哪里是默认勾选的啊,

网友I:
我记得用STM23时,只有用到的函数才会编译进你的程序,用不到的函数不会编译进你的程序吧,应该是那设置的问题

楼主:
刚在**电子上面看到有人说这个了, IAR是默认只链接有用到的部分!不过,我也没必要老换来换去的
-------amobbs.com/thread-5483749-2-1.html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在**电子上面看到有人说这个了, IAR是默认只链接有用到的部分!不过,我也没必要老换来换去的
...

我去,阿-莫- 在这里居然是敏感词,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记得用STM23时,只有用到的函数才会编译进你的程序,用不到的函数不会编译进你的程序吧,应该是那设置的 ...

这个是跟IDE有关,IAR目前据网友反馈是默认只链接有用的部分,而KEIL需要勾选那个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选项!默认新建工程里面,我的是没有勾选,不知道别人的是怎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One ELF哪里是默认勾选的啊,

我用的MDK5.14是默认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从头新建的工程,从来没管过!

我的也是从头自己建立的工程!
不过我的5.14是默认选中的,我也没怎么管!

网友J:
这边还真没注意,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