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十分着急,请大侠帮忙, 关于stm32 USB HOST驱动USB...

楼主(2016-06-16):
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7, 我用USB键盘链接STM32F107的USB HOST。请问,向USB键盘发送什么数据(用哪几个函数),才能使键盘的LED指示灯亮灭。
之前通过BUS bound监测得知,电脑发送给键盘发送Set Report (0x21,0x09,0x00,0x02,0x00,0x00,0x01,0x00),以及发送一个字节的OUT,从而键盘指示灯会对应亮灭。

我用了 STM32 USB HOST中的一个函数发送了上述报告,怎么键盘灯还是没有亮灭呢?

USBH_Set_Report (&USB_OTG_Core_dev,
                                                        &USB_Host,
                                                        0,
                                                        2,
                                                        1,
                                                        out_buf);
其中out_buf是我定义的一个数组,代表OUT数据。这么定义的 u8 out_buf[1]={0x03}; 也就是说让小键盘和大小写指示灯亮。
但是我在程序中加了这个函数后,灯却不亮。是我哪个地方写错了,还是说还需要再添加别的函数呢?急!急!

BUS BOUND监测到的数据

BUS BOUND监测到的数据

网友A:
请参照如下的: HID键盘--键盘指示灯-----定义

祝你好运!

网友A:
请参照我原来的项目程序截图如下:
  【 HID键盘_Caps指示灯_程序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照如下的: HID键盘--键盘指示灯-----定义

这个输出字节通过STM32 HOST库的哪个函数发出啊?我做的是HOST,不是键盘。即读取USB键盘数据的一个工具。我已经知道STM32向键盘发送一个set report后,还需要再发一个字节的OUT数据。现在不知道怎么发送这个OUT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照如下的: HID键盘--键盘指示灯-----定义

test_sta = USBH_Set_Report (&USB_OTG_Core_dev,   //·¢ËÍSET REPORT
                                                        &USB_Host,
                                                                                        0,
                                                                                        2,
                                                                                        1,
                                                                                        out_buf);
我用这个函数发送set report后,这个函数返回值为USBH_BUSY,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照我原来的项目程序截图如下:
  【 HID键盘_Caps指示灯_程序截图】

您这是USB HID程序。我想知道HOST端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照如下的: HID键盘--键盘指示灯-----定义

我最想知道的是,这个字节是怎么才能正确发送给usb键盘。用的什么传输方式啊?

网友A:
是控制传输,不是bulk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控制传输,不是bulk传输!

est_sta = USBH_Set_Report (&USB_OTG_Core_dev,   //·¢ËÍSET REPORT
                                                        &USB_Host,
                                                                                        0,
                                                                                        2,
                                                                                        1,
                                                                                        out_buf);
这个就是用来发送报告的吧?属于控制传输吧?

网友A:
不管usb host 还是usb device,键盘指示灯的定义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usb host 还是usb device,键盘指示灯的定义都是一样的!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发送这个控制字节。我应该用哪个函数发送啊?

网友A:
看来你是SET REPORT没有响应啊

楼主:
est_sta = USBH_Set_Report (&USB_OTG_Core_dev,   //·¢ËÍSET REPORT
                                                        &USB_Host,
                                                                                        0,
                                                                                        2,
                                                                                        1,
                                                                                        out_buf);
发送这个函数后,键盘正确接收后,是不是应该就会使指示灯按要求亮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SET REPORT没有响应啊

est_sta = USBH_Set_Report (&USB_OTG_Core_dev,   //·¢ËÍSET REPORT
                                                        &USB_Host,
                                                                                        0,
                                                                                        2,
                                                                                        1,
                                                                                        out_buf);
发送这个函数后,键盘正确接收后,是不是应该就会使指示灯按要求亮灭啊?

网友A:
当然了,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应该是这样的

est_sta = USBH_Set_Report (&USB_OTG_Core_dev,   //·¢ËÍSET REPORT
                                                        &USB_Host,
                                                                                        0,
                                                                                        2,
                                                                                        1,
                                                                                        out_buf);
我用的这个函数发送的。返回值一会是USBH_BUSY,一会是USBH_NOT_SUPPORTED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发送的  usb端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发送的  usb端点不对

/**
* @brief  USBH_Set_Report
*         Issues Set Report
* @param  pdev: Selected device
* @param  reportType  : Report type to be sent
* @param  reportID    : Targetted report ID for Set Report request
* @param  reportLen   : Length of data report to be send
* @param  reportBuff  : Report Buffer
* @retval USBH_Status : Response for USB Set Idle request
*/
USBH_Status USBH_Set_Report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SBH_HOST *phost,
                                    uint8_t reportType,
                                    uint8_t reportId,
                                    uint8_t reportLen,
                                    uint8_t* reportBuff)

这是函数原型,对各个参数有了介绍。里面没有选项端点选择的选项啊!

网友A:
你自己参照一下STM32Cube_F1的usb host 有HID_Standalone,你可以看看

网友A:
你的函数,是哪儿搞的,新版的Cube,你看看,

网友A:
根本也没有你说的什么USBH_Set_Report函数

楼主:
这里面有HOST使USB键盘灯亮灭的操作吗?可以发到我邮箱吗?谢谢了. ldk060@163.com

网友A:
文件太大了,你自己看看到st下载一个吧,加我的QQ: 390350125

网友B(2016-07-28):
你好,你的USB那种现象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现象,请指点,邮箱406366280@qq.com,谢谢

网友C(2017-09-22):
我也遇到这种现象,楼主最后什么样啊,用哪个函数发送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