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分享赛】+86型指纹识别开关DIY全过程

楼主(2016-06-16):
       由于我自己学习软件代码开发的时候经常在github或者sourcecode或者Linux世界里用别人的源代码,所以我自己制作的东西也会开源给别人。
下面我分享自己的指纹识别开关的制作吧。
      帖子顺序总览为:
          1:想法来源及目的
          2:方案选择
          3:制作版本
          4:PCB及代码
          5:展示视频

楼主:
1:想法来源及目的
      个人之前工作经历让自己与指纹识别应用联系在一起了,知道了怎么去应用,这是我的技术支撑吧。
       一起经常在电视里看到用指纹打开东西的感觉很神奇,于是后来去了解,有指纹锁,指纹门禁很多东西,后来再国外看到什么指纹药盒(就是控制某些药的专门使用的),反正一大把东西。于是我结合自己的知识来做点保密性的工作呗,我就把矛头对准了家里墙壁上的开关灯(这个后续被老婆说,你还不如给我做个声音的呢,然后就有了以后的“语音识别开关”),其实这个东西注重的是安全和私密性。对某些情况还是挺好的。
      这个方案的目的就是改进家里墙上的86型机械开关灯,用指纹识别去替代,具有私密性。换句话说就是装B使用。装B也要高雅点。

楼主:
2:方案选择
       一般市面是光学指纹头和半导体的。至于区别我就不过多说了,感兴趣的回复讨论吧。我主要区别的是光学指纹头比较大放不进家里的86型开关。我就选半导体的了,但是价格非常贵,这个成本就占了一半还多呢。
       至于流行的“指纹模块(指纹头+控制)+自己的主控”,我就不讨论了。

       于是我的方案就是:半导体指纹头+主控芯片(带算法)。
       指纹头采用的是瑞典的fpc1011,就是公安局录指纹,银行使用的那种,很贵的。主控是新塘的N32901或N32903.
很多人要问,你的指纹识别算法呢?我只能说我拿到的是库函数形式,我也没能力完成识别算法,至于算法,我只在github上看到国外大牛开源的。我只是测试了下pc端,嵌入式端还没用过,重要是没时间搞,很费力。我只做了QT界面的一个识别,被我放在我的github上了。

      指纹头照片如下:

      主控图片如下:

楼主:
第一测试版本:

       这个就是一个N3290X的简易开发板吧。详细资料见我的淘宝里有简单描述,顺便也给自己打个广告了,嘿嘿嘿

连接地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3199775718

     我主要用它测试了基本功能吧!指纹注册,指纹删除,验证成功后打开继电器,再验证后就关闭。

网友A:
做的真不错,这个利用的广泛吗?

网友B:
这个不错,可以拓展很多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我目前正在做指纹模块,有什么更好的项目可以一起聊聊啊  我微信x610828147 ...

不玩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可以拓展很多应用

价格太贵了。应用都是发挥想象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不错,这个利用的广泛吗?

贵,不广泛

楼主:
我会好好写的,分享才有乐趣

楼主:
硬件第三版本:
       由于第二版板的设计失败,第三版本做了很大改动。首先上图:

板子留空正好穿过86型开关的固定孔。
然后焊接好:

电源选择的是220V转5V,位置如下:

电路连接方式:这个对安装要求是需要家庭线控有零线才行,否则用不了了。这个是现在智能家居的局限性吧,除非是单火线供电,但是方案不成熟吧。
如下图:

中间的接火线;上面的是灯火线出;下面的是零线;
目前应该用向上的接口最好,后续买材料改进。
这个版本安装好就直接插入就可以用了。

后面会介绍软件的开发和如何使用。

网友D:
外壳最好加上指示部分。简单点开个孔加个灯 复杂点开个槽把你原来的显示屏弄出来。有反馈,体验会好很多。

这个完全可以商用,很多保密单位每个屋子都有指纹锁,指纹开关也有很多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最好加上指示部分。简单点开个孔加个灯 复杂点开个槽把你原来的显示屏弄出来。有反馈,体验会好很多。
...

显示的还是不能有,空间受限。指示灯后续会考虑的,这个方式可以很好!

网友E:
这是设计指纹开关还是要开关别的??? 错误用了市电!!! 锁需要多大电压电流开关??? 所以这方案是不成熟的 不过就是个DIY个开关  不用市电用电池 怎么省电??最小待机电流是考量    把硬开关移到锁上,这样就方便多了   无线  也可以的   目前最好的电开门锁都不是最佳的方式  ,设计一个产品要全面考量

网友F:
哈哈,这折腾得... 也就是玩呗。

当然,DIY就是图个乐子,自己觉得乐在其中,旁人看的索然无味也没啥关系,毕竟心灵充实。

确实还是你老婆有远见,还不如搞个声控的(语音识别),说开灯就灯亮,说关灯就灯灭,来个客人秀一下,倍儿有面子

网友F:
至于结构和产品化、有没有意义等,只能说还差的很远

网友G:
这是你自己开发的,还是买的套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这折腾得... 也就是玩呗。

当然,DIY就是图个乐子,自己觉得乐在其中,旁人看的索然无味也没啥关系 ...

是的,DIY就是个个人乐趣。要是没乐趣也不会做。专注做一件事,不能以实际利益做衡量的,是要自己乐在其中。语音的我也做出来了,正在使用呢!

https://bbs.21ic.com/icview-16032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至于结构和产品化、有没有意义等,只能说还差的很远

是的。做个产品那是要考虑很多。够自己用就行!也算是一种装逼吧!至少我自己能享受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你自己开发的,还是买的套件哦

自己开发的。套件的话是不可能让你自己随便改板子的,更何况代码你也改不了呀!不过用的是库函数,比套间好点。指纹算法之类的,目前俺也没那能力研究!

楼主:
软件开发:        开发软件:ADS1.2
        代码:新唐官方关于N3290X的裸机代码开发包
        固件下载工具:TurboWriter V2.20.003_N329x1

       首先明确一点,自己开发一定要有开发arm9的经验,否则你遇到的问题都会卡在开发工具怎么安装,怎么编译不了,怎么设置编译器等基础问题。当然新塘的这款芯片开发是有点难度,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解决问题,还是免了自己开发。毕竟我也是搞了好久才弄懂的。

      代码由于某些原因,我只发不带指纹库的应用代码部分,是裸机程序。如果你想要带指纹库的,确定和我单独联系,我确定你不是商业行为,我在单独发给你。这个没办法,合作商要求的。

      对于开发如何开发新塘N3290x这款芯片,有专门的论坛,资料也很多。开发就一定要自己看技术手册,看源代码,这个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步的做。
      我直接给这个板子用的烧写固件吧!
           SpiLoaderLite_N32901.bin 是N32901的SPI启动固件代码
           N32901_HB_Lcd.bin  是程序的应用代码
这两个固件用TurboWriter 烧写进SPIFLASH里就OK了。至于怎么烧写其实也比较复杂的。官方里面有说明书。

如果有啥问题,我能解决的会回答你。如果你没基本基础的,啥子都问的话,我想就没那么必要了!

楼主:
原理图和PCB图       画图工具:AD9

       原理参考原理图设计,这里就不拿出来单独讲了。其实大家也不关心这个。呵呵呵呵

       PCB是两个版本的,第一版设计和第二版设计。

楼主:
离大牛还早呢!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H(2016-07-31):
楼主,指纹识别只做开关,成本有点儿高啊。。。。。不过DIY的乐趣是无穷的,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指纹识别只做开关,成本有点儿高啊。。。。。不过DIY的乐趣是无穷的,赞一个! ...

是的。成本很贵。只适合自己乐趣吧!

网友I(2017-03-20):
樓主您好!!  請教您 目前利用micro-controller 發送SPI至指紋識別晶片,利用LA看訊號都正常,但MISO總線都於LOW狀態,完全讀不到晶片回傳的訊號,請問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