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PIC有汽车级并且带CAN接口的MCU吗?

楼主(2016-06-16):
请大家推荐一下型号:1路10位AD输入、1路PWM输出、1个CAN接口、若干普通I/O
谢谢!

原先用16F1939,但后来客户要求增加CAN通讯,因此需要重新选型。KIT3和PICC编译器最好还能继续使用。

网友A:
目前我用的是Pic18f25K80,28Pin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用的是Pic18f25K80,28Pin的!

PIC18F25K80,我有做,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C:
pic18f458有的

网友D(2016-10-03):
引用 网友B:
PIC18F25K80,我有做,可以交流交流

我用这个芯片做了个can通信,一个设备只接收数据,一个设备发送数据都可以收到,但几个设备发送就不行了。就好像can自己的仲裁不起作用了一样。你有这个问题吗。发不出去的设备用pickit3看了,寄存器好像都正常。

网友E:
去官网,www.microchip.com,那里有选型工具,根据你的要求可以给出合适型号。你这些要求都应该能满足的。

网友F:
CAN的我目前用的是PIC18F4580,不过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G(2016-12-02):
应该挺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用的是Pic18f25K80,28Pin的!

我买了一块这款芯片的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买了一块这款芯片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