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隔离防雷的信号地和大地的处理的疑问

楼主(2016-06-16):
按我和防雷器件厂家谈的,要按上面的方法接,就是气体放电管和TVS的泻放地都是大地PGND。但这样信号地GNDK基本就是直接连到RS485器件了,但RS485器件的共模电压是以器件的地为准啊。
也就是说当信号地和当地设备的大地之间存在高的电压时(也就是地不平衡),岂不是妥妥的超过极限共模电压而烧坏?
大家有什么意见呢?

下面是引用网上的资料
瞬雷电子:关于RS485防雷保护中的接地问题分析
上网时间: 2012年03月28日  作者:夏发钦, 应用工程师,瞬雷电子  已有 5 位网友发表评论 我来评论 【字号: 大  中  小】
关键字:共模保护接地方案  RS485  防雷保护

防雷保护中有差模保护和共模保护,共模保护时涉及到接地的问题,前端GDT(陶瓷放电管)接地,TVS(瞬态抑制二极管)接地,还有后端电路的系统地,这三者之间不同的接地方式,对后端电路的保护可能会有影响,本文就是关于这个接地问题的实验与分析,了解这些接地方案对后端电路的影响情况。大地有时会出现异常电压,这时候系统与大地的隔离与否会影响到系统的正常工作,接地问题需要工程师认真对待。
第一级GDT(陶瓷放电管)用作大电流的泄放,第二级的TVS箝位电压(单个TVS作差模保护,两个串联TVS作共模保护),中间用保险丝退耦,后端为485芯片。由于TVS共模保护是要保护后面的电路或者芯片,所以TVS的地和后端电路的信号地是连接在一起的,这样才有保护意义。这四种方案的保护等级:可通过IEC61000-4-5;4级标准: 1.2/50us 4KV , 10/700us 6KV。根据三者不同的接地组合方式,可以把接地分成四种情况(以下四种都是基于共模保护时的情况)。

一. 四种接地方案电路原理图

下面就是四种接地方案的电路原理图,GDT(陶瓷放电管)接地,TVS(瞬态抑制二极管)接地,后端电路的是信号地,大家从图中可以很方便的看到接地的情形。

二. 关于上面四种方案的测试数据

三. 对几种方案和实验数据的分析

从表格的测试数据中可以看到,方案一共模残压(CD两端)比方案二和方案四要略高,当接地状况不良好的时候,由于后端与大地之间进行了隔离,这时候对芯片的影响很小,跟第四种方案差不多,不过这种方案比第三种和第四种节约了成本;但是当大地状况良好的时候,第二种接地方案比第一种要好。当大地电压出现高电压,或者电力线接触到外壳引起大地电压升高,这时候需要良好的接地隔离。所以当不清楚大地是否良好的时候,选择第一种方案比第二种方案要好。

方案二的残压比第四种的残压要稍微低点,当接地良好的时候选用第二种比较好;如果接地情况不良,从地面过来的地反击电压很容易造成后端电路的异常;从前端过来的大电流大电压,GDT与TVS组成回路,也可能与从后端电路组成回路,这个时候就要看后面芯片的耐压。经过测试,一般485芯片的耐压是40V到50V,不同厂家的芯片质量也不尽相同,耐压有高有低。当地电压超过芯片的耐压值,芯片会被打死。可以看出方案二稳定性不够好。

方案三前后一起加GDT(陶瓷放电管)再接大地,这种方案跟方案二相比,残压高些。当浪涌从前端过来,要经过两个陶瓷放电管放电才会将大电流泄放到大地,而且此时的电流很可能直接流向后端电路,而不是通过第二个陶瓷泄放到大地,当能量过大,芯片会被打死。当大地电压没有超过接地陶瓷放电管击穿电压的时候,对后端芯片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与第二种方案相比,增加了一个陶瓷放电管,很显然这种方案不合理化,进而设计方案四的电路。

方案四共模残压不高,后端电路与地面进行了隔离,大地状况的好坏与否对其影响不大,选这种相对第二种要好些。前端陶瓷放电管直接接地,将大电流直接泄放到大地,后端TVS起第二级保护,保护效果不错。与第一种方案相比,方案四的成本有所增加,但残压比方案一要低;与第二种方案相比,稳定性比它要好;与第三种相比较,它减少了从前端过来的电流的路径,从而很好地保护了后端的电路或者芯片。

总结:一个方案的保护效果,残压高低,保护成本,应用环境,都是工程师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楼主:
其实就是两端设备大地的参考电压不一样时,怎么取基准电压的问题。TI的文档里说的是主机提供参考地,其他的用浮地。但在处理雷击的问题时,需要用本地的大地将雷击的能量放走,这样就不是浮地了。

网友A:
485系统中包括保护地、参考地、系统地等,各地需独立配置,即使是最终都接入大地,但接入点不同,处理方法也各自不同。有关知识去本站通讯技术栏目翻老帖吧。

楼主:
雷击标准里是在信号线和PE端加高压脉冲,这样用方案2肯定是最好的。
但实际使用中就不知道了。只能认为国家标准总比自己聪明吧。

网友B:
你这个是485模块吗,还是485器件,模块内部已有隔离,2-3KV的共模电压没有问题。如果不是模块,电路方案有问题,只少RX,TX,CN,要进行光耦隔离,电源要进行DCDC模块。

楼主:
是模块,周立功的,隔离都好的,现在讨论的是接地怎么接。

网友C(2016-11-21):
引用 网友A:
485系统中包括保护地、参考地、系统地等,各地需独立配置,即使是最终都接入大地,但接入点不同,处理方法 ...

请问485中的屏蔽线需要和485的0位地相连,我设备是N台手拉手模式,还是屏蔽线接放电管的大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485中的屏蔽线需要和485的0位地相连,我设备是N台手拉手模式,还是屏蔽线接放电管的大地?
...

这个不可一概而论,一般屏蔽层该接保护地,参考地应该单独占用芯线,二者即使最终汇接,但处理办法和意义都是不同的。当然,电磁环境准许时,随便玩都行,严格的设计只是为了应对严酷的使用环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可一概而论,一般屏蔽层该接保护地,参考地应该单独占用芯线,二者即使最终汇接,但处理办法和意义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7436632 请回复一下 谢谢,另外我的设备是浮地,没有和大地连接

楼主(2017-04-17):
按我现在的理解,规范的设计和施工是指每个点都能很好的接大地,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国标的防雷测试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测试的.
但现场情况下,施工时大地没接好的情况很常见,或者是就接不了,或者是没那预算,那就不能套用普通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