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16无法外部中断

楼主(2016-06-16):
// 引脚中断
void INTB(void)
{

        ANS2   = 0;   // 设置成特殊数字IO
        TRISA2 = 1;   // 设置成输入模式
        INTEDG = 1;   // 设置下降沿中断
        INTF   = 0;   // 外部中断标志位打开
        INTE   = 1;   // 使能外部引脚中断
        GIE    = 1;   // 总中断打开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int ti;
   TRISC2 = 0; TRISC3 = 0;
   INTB();
// CCPconfiguration();
// PWMconfiguration();
   while(1);
   {
  }
}

void interrupt isr()
{
   GIE  = 0;
   if(INTF==1)
   {
      INTF = 0; // 总中断打开
      RC3  = !RC3;
   }
   GIE = 1;
}
开机只能中断一次。

网友A:
你怎么测试的?外部中断腿接的什么?

网友B(2016-08-03):
这个都看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