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项目中,需要显示图片,用那种格式好

楼主(2016-06-16):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图片的多少了,少图片的话,本质上是画点,放在数组中的

网友B:
图片的像素和占用大小是成比例的,看实际的需要把

网友C:
用bmp格式吧,这个占用的内存最小

网友D:
可以外挂flash,把图片存到flash中的,不用太在意格式的

网友E:
看图片的像素了,比如一个像素点需要用2个字节表示,240*320的屏,就需要240X340X2=153600个字节。总共占用的空间就这么大了

网友F:
一般是会把图片放到SD卡中,然后调用的。

网友G:
如果你图片是现在成的,那么要对图片进行解码才行的,如果图片很大,还要先对图片进行一些处理,具体怎么处理的看你的液晶分辨率和单片机能支持到多大的图片啦。

网友H:
看你实际的情况,也可以自己对图片进行编码的

网友I:
看网上的资料,大部分都是bmp格式的解码的

网友J:
把图片转换成bin格式文件,放到SD卡里面,单片机再读取数据,这样就很快了,然后占用空间也小

网友K:
网上有个软件,可以把图片转化为二进制代码数据,然后再把这些数据写进单片机中的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的像素了,比如一个像素点需要用2个字节表示,240*320的屏,就需要240X340X2=153600个字节。总共占用 ...

是呀,实际上单片机的内存成熟不了很大的图,除非外挂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