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以太网ENC28J60

楼主(2016-06-16):
现在做一款RAM以太网电路板,用的芯片是ENC28J60。这个是它的推荐电路,想问一下电路一定要这么画吗?有什么可以去掉的吗?还有这个1:1的变压器市面上有的卖吗?大家有推荐的吗?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c2NDU0fDgwMWQ4ZjE5fDE3NjMzMjMwODF8MHw%3D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网上有卖的enc28j60的模块有的是,比照的他们的电路做就行啊,不要看数据手册

楼主:
那个有点贵吧,有推荐的吗??谢谢了

网友B:
你可以用FC62115BNL,刚好你那个图上的结构就是这款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c2NDU0fDgwMWQ4ZjE5fDE3NjMzMjMwODF8MHw%3D

有带变压器的网口,不需单独接变压器

楼主:
已经找到了,谢谢

网友D(2016-07-25):
你们是做酒店管理系统吗? 这个芯片是MICROCHIP的 目前我们有很多客户用到 可以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