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也有特殊?

楼主(2016-06-16):
RT。
A公司生产的东西带有串口通讯,用A公司自己的上位机软件和他们提供的USB转串口线通讯没问题。
但是我换成普通的USB转串口线,就是通讯不上(用串口调试助手正常)。
驱动精灵显示A公司USB转串口线的驱动是以A公司命名。
想问一下,这种USB转串口线也会有特殊?比如USB芯片可以将某些特殊字符带进数据里,让上位机去识别,这样,他们自己的产品就只能用他们的线了。

网友A:
A公司自己的上位机软件能识别自己的硬件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公司自己的上位机软件能识别自己的硬件太简单了

usb芯片也是普通的。
我没做过usb,这个要怎么弄才能让普通usb转串口线无法通讯呢?

网友B:
USB转串口线的内部电路可以增加一片EEPROM,设定这条电缆的PID/VID——上位机软件识别该PID/VID,不对的不操作。

网友C:
某USB串口桥片的大生产商为了对付中国的寨寨们,去年就宣布其驱动程序不再支持非原装芯片。芯片里加个可被读取的特征字很容易,就是采取加密读取都不难,USB设备本来就要先枚举。

网友D:
质量差呗。

网友E:
用主板的串口试过不,主板上的都不行可能就要用原厂的了。

网友F:
ft我记得是可以加eep可以修改vidpid

网友F:
上bushound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