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递函数,XUKUN977和HWM的公式计算结果

楼主(2016-06-16):
传递函数的计算,XUKUN77和HWM针对同样的电路,有不同的传递函数:

HWM:

XUKUN977:

两者的分母稍有不同。我经过推导,结果是HWM的结果对。所以XUKUN977的快速写出传递函数的方法有些问题。但XUKUN977又不说自己“快速”的细节,所以没有办法借鉴和改良。
能不能更进一步,快速写出对的传递公式呢?

网友A:
是的,有点难度的,不宜推广,初学者还是老实地推导。求速而不达。

网友B:
这个“巧”真没什么好追求的,有这功夫,多深入思考一下理论知识,或者多想想怎么搞好事业

网友C:
全是理想元件。

网友D:
我在原帖已经说明过了,楼主没看。

注意分母中两个1/R2是写在一起的,于是不用写连字符了。

网友D:
原帖已经给出很多例子了,作为应试教育大国一分子,擅长总结规律。
当然了,教学都是围绕公式转的,最终目的是做题套公式,高级学府也不例外:
结果就像这位老师说的----大家对这门课都不怎么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原帖已经说明过了,楼主没看。

注意分母中两个1/R2是写在一起的,于是不用写连字符了。 ...

我现在看了,看不懂。
只知道你有连字符,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教方法的展示除了表示自己高明,没什么其它用处。

网友D:
第一步,先 标上节点,(熟练之后可省略),顶楼所谓UT和Uo分别表上1和2
第二步,根据提炼的梅森增益公式,前向通路导纳之积就是分母。由于前向通路经过了所有的两个节点,于是余子式=1,否则把未经过的导纳节点Ynn也乘上。
第三步,用类似方法写分母。

网友E:
想问下,楼主这个电路的传函怎么推到出来?新手学习

网友E:
手工推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步,先 标上节点,(熟练之后可省略),顶楼所谓UT和Uo分别表上1和2
第二步,根据提炼的梅森增益公式, ...

谢谢,我慢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