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6-06-16):
我想通过串口发送3145这个数,一位数接着一位数发,接收到的单个数rechar[j]的ascill正确,但总的拼起来receive[i]不正确,不知道哪错了,该怎么改?
   for(i=0;i<5;i++)
   {
       // Echo character back
         for(j=0;j<4;j++)
         {
      while(SciaRegs.SCIFFRX.bit.RXFFST !=1) { }
      rechar[j]= SciaRegs.SCIRXBUF.all;
      }

      receive[i] =(rechar[0]<<24)|(rechar[1]<<16)|(rechar[2]<<8)|(rechar[3]);
msg = "\r\n\n\n  aaaaa \0";
  scia_msg(msg);

}

网友A:
都要转换成32长整型,rechar[0]<<24肯定移位移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要转换成32长整型,rechar[0]

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要转换成32长整型,rechar[0]

我这个都是定义的Uint32  rechar[]和receive[],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