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小黑板】第二期:msp430 IO支持的电压

楼主(2016-06-16):
       尽管msp430一般都运行在1.8-3.6V 核心电压,但某些 msp430 具有支持独立 DVIO 电压电源的特殊功能,从而支持直接连接至真正的 1.8V (+/-10%) 或 5V 系统。此外,这类 I/O 引脚还支持高达 20mA 可编程驱动器强度

特性
  • 可用于 I/O 控制的多种电压选项
  • 1.8V I/O:直接连接至相同电压 I/O 逻辑和传感器
  • 5V I/O:驱动强度高达 20mA 的容差推挽 I/O,用于连接至相同电压 IC、驱动逻辑电平 MOSFET 或白色 LED
  • 用于所选引脚的可编程干扰滤波器能够提高可中断引脚的 ESD 抗扰度
优势
  • 无需电平转换电路,降低了 BOM 成本
  • 降低总体系统功耗(例如在传感器中枢应用中)

楼主:
IO支持5v电压的msp430:
http://www.ti.com.cn/lsds/ti_zh/microcontrollers_16-bit_32-bit/msp/products.page#p3090=5V Tolerant I/O

网友A:
支持3,3v的io

网友A:
电源怎么选择的?

网友B:
平时都是参考开发板进行设计

网友B:
Io的电压学问还真是多。

网友C:
感觉用过隔离新品就差不多吧

网友C:
IO的驱动能力还是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的驱动能力还是有限的。

20mA一般应用足够了。驱动大电流的器件需要专门的ic

网友D:
所有的单片机的IO口的都有个承受的电压范围的以及电流的限制的。

网友E:
这个根据各单片机的不同会有差异的。

网友F:
IO口可承受的电压一般都有个±10%的裕量的。

网友G:
这个是长知识了,关于IO口的设计的在硬件上也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