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通信问题

楼主(2016-06-16):
基于430F149单片机和HMC5883L芯片的磁钉磁场探测,使用四个HMC5883L芯片,模拟IIC通信时地址怎么确定?可不可以模拟两次IIC?

网友A:
IIC是有7bit的地址的

网友B:
IIC通信需要知道从机地址,从机地址在HMC5883L芯片手册中有说明的。

网友C:
这个模拟两次的是可以的,主要看你的具体使用了。

网友D:
IIC总线的是需要多注意其数据协议的。

网友E:
不能链接这么多模块。

网友E:
你可是通过四个io口来访问了。

网友F:
这个不能连接四个芯片。

网友F:
芯片的地址都是一样的,所以要四个IIC

网友:
地址都是固定的,不能同时读取的。

网友:
楼主最好能够设计断开接口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