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LM5175的输出能力

楼主(2016-06-16):
项目上有用到LM5175,但是我这边调试出来的情况为,在降压部分能达到5A的输出,但是升压部分只能达到3.5A左右。有测试官方的LM5175EVM-HP开发板,发现开发板可以做到12V 10A,对比发现开发板上芯片丝印为X5175,是不是这款产品有个高效版本啊?我们目前用的丝印为LM5175,希望能给出解决办法

网友A:
LM5175只是控制器;输出电流能力有赖外接的MOSFET。而MOSFET的出力;不仅受RDSON限制;更受Qg和封装、rg、Qrr。。。等等一些列参数影响

网友B:
你板子限流了估计,降压输出5A,升压输出时肯定输入电流肯定比较大啊,没有高效率版本,你设计时参考EVM来设计就好了

网友C:
和丝印没关系的,LM515只有一种型号。应该是你电路的问题

网友D:
这个是有不同版本的电源芯片的,选型的时候需要注意差异的。

网友E:
其实这是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如果不想太费事,可以找现成的工具帮忙。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