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AD采样

楼主(2016-06-16):
用2812实现AD采样,EVA1周期中断触发ADC,ADCINA0管脚输入,在程序中怎么实现没0.1ms采样一次啊!!求前辈指点。

网友A:
可以用DMA,DMA触发源设置为定时器,定时器设置为0.1ms中断

网友B:
采样时间不是有AD的寄存器控制的吗

网友C:
建议用定时器触发采集

网友D:
AD的采样周期是由启动AD的周期确定的;可通过定时器的定时周期来触发启动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