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双T陷波的设计....

楼主(2016-06-16):
陷波可以用RLC实现,也可以采用RC双T网络实现。显然,RC双T可以不用电感L,但是其Q值比较小。

楼主:
先给图:

上图中给出了解。

楼主:
显然,双T是个三阶网络,这里必须中和掉其中的一个零点和极点,使其降至“二阶”。具体见下面:

楼主:
关于二阶滤波,曾经给过几个标准形式。这里再列出:

网友A:
还有导线电阻和元件感性呢,为什么不做计算。

楼主:
进一步简化:

楼主:
至此,给出了双T陷波的一个基本的设计思路和过程。

网友B:
数学不好,学不来......

网友C:
帖子题目起错了,通篇都是analysis,跟设计或综合一点不沾边(设计绝非简单的分析逆过程)。
通篇分析思路就是转换成5楼所谓的标准形式。

网友D:
一个应用:

如果理论计算与仿真使用相同的理论,“误差很小”不足为奇。关键是与振荡输出的误差及误差的原理。

网友A:
按照大师的说法,这种计算一下就出来的东西,就不要用丢脸的仿真软件了。

楼主:
最简化的设计:

根据实际元器件确定具体的器件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照大师的说法,这种计算一下就出来的东西,就不要用丢脸的仿真软件了。 ...

双T振荡器原来仿真过。但不知振动频率与RC的关系。仿真软件NI Multisim得不出公式:fo = 1 / (2π*R*C). 毋容置疑公式推导的作用。

楼主:
上面,给出了设计的基本过程(具体从上述关系式中找)。

此例说明,作为一个设计工程师,如若不能分析那根本就别扯什么设计。分析能力是最为基本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双T振荡器原来仿真过。但不知振动频率与RC的关系。仿真软件NI Multisim得不出公式:fo = 1 / (2π*R*C).  ...

得出公式以后呢?开始做什么。

网友C:
那可不叫“最简化设计”,用专业术语说,11楼那个叫两大双T之一的notch滤波器--在notch频率处衰减-6,其它频率直通。

这个不好玩,没意思,你们哥几个玩吧。

网友E(2018-01-30):
这个矩阵是怎么得出来的,,我该看什么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二阶滤波,曾经给过几个标准形式。这里再列出:

这两天正在算这个公式,以二阶低通为例,为什么,S=W0的时候,就是截至频率呢,将S=W0带入以后,算出来频幅特性也不等于-3db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矩阵是怎么得出来的,,我该看什么书

“我该看什么书”
《电路分析》。

网友G(2019-10-30):
带宽怎么调整啊?计算公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宽怎么调整啊?计算公式是什么?

根据上述“标准形式”,然后由相关关系式即可计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根据上述“标准形式”,然后由相关关系式即可计算。

标准形式没有涉及到带宽的计算啊,只有fo和Q值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标准形式没有涉及到带宽的计算啊,只有fo和Q值的计算。

陷波中心频率除Q就是其3分贝阻带宽。

网友G:
引用 楼主:
陷波中心频率除Q就是其3分贝阻带宽。

可以把中心频率固定住,然后调整带宽吗?从公式来看,好像不能做到这样,因为带宽一调整,中心频率也跟相应变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陷波中心频率除Q就是其3分贝阻带宽。

两个同时都会变化,想要中心频率固定,调整大宽大小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把中心频率固定住,然后调整带宽吗?从公式来看,好像不能做到这样,因为带宽一调整,中心频率也跟相 ...

可以调,但范围有限。所以前面就说了,双T陷波的Q值不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调,但范围有限。所以前面就说了,双T陷波的Q值不高。

Q值范围是多少到多少?可以计算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调,但范围有限。所以前面就说了,双T陷波的Q值不高。

我现在想要得到的不是高Q值,我现在是想降低Q值,在20k-30k的频率范围内尽可能的降低Q值,现在是1/4,希望还能再往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G:
Q值范围是多少到多少?可以计算吗?

Q的计算前面就有。可以固定陷波中心频率,然后变动阻容器件参数看看Q的变化范围。

网友G:
引用 楼主:
Q的计算前面就有。可以固定陷波中心频率,然后变动阻容器件参数看看Q的变化范围。
...

Q值一动,中心频率也就会动,无法做到先固定Q值和中心频率的其中一个,然后再动另一个,具体我也没去推导,能不能推出做到先固定Q值和中心频率的其中一个,然后再动另一个,如果做不到,那么这个电路就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Q值一动,中心频率也就会动,无法做到先固定Q值和中心频率的其中一个,然后再动另一个,具体我也没去推导 ...

固定频率变Q,这个电路的自由度足够了,不过范围有限。

看下面。

楼主:
注意Q的变化范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注意Q的变化范围。

按照你现在的推算,增大r,Q值是会减小,带宽增加,但同时C、C3也同时在变化,这样角频率w,中心频率fo也同时变化了,这样分析推算的话,做不到固定频率变Q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你现在的推算,增大r,Q值是会减小,带宽增加,但同时C、C3也同时在变化,这样角频率w,中心频率fo也 ...

上面那个式子中γ变,但陷波中心频率(ω0)是不变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式子中γ变,但陷波中心频率(ω0)是不变的。

Y=C/C3,Y变C、C3都变,然后ω0²=2/R²CC3,C、C3都变了,ω0怎么可能不变的,这个我没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Y=C/C3,Y变C、C3都变,然后ω0²=2/R²CC3,C、C3都变了,ω0怎么可能不变的,这个我没理解。 ...

γ变,C和C3未必都变(变一个即可)。即便是C和C3都变,还有R可变使得频率不变。

其实,R、C、R3、C3因降阶关系还有三个自由度(独立变量),这完全可以应付频率和Q值这两个自由度的要求。对于无源双T陷波,关键是Q值有个上限致使其Q值做不高。

提高Q值可以通过有源双T陷波实现,具体可以看另一个帖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γ变,C和C3未必都变(变一个即可)。即便是C和C3都变,还有R可变使得频率不变。

其实,R、C、R3、C3因 ...

帖子的主题是什么啊,告知一下,我去看看,或者链接回帖时发一下,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γ变,C和C3未必都变(变一个即可)。即便是C和C3都变,还有R可变使得频率不变。

其实,R、C、R3、C3因 ...

做过仿真了,改变C、C3,从而改变Y,并保持R不变,带宽是可以加宽,但同时也出现一个问题,带宽加宽后,通带的增益也会有点下降,有没有办法让增益也保持不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帖子的主题是什么啊,告知一下,我去看看,或者链接回帖时发一下,感谢。 ...

看下帖:

有源双T陷波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624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过仿真了,改变C、C3,从而改变Y,并保持R不变,带宽是可以加宽,但同时也出现一个问题,带宽加宽后, ...

“做过仿真了,改变C、C3,从而改变Y,并保持R不变”

R不变,陷波中心频率(ω0)可能会变。

"带宽是可以加宽,但同时也出现一个问题,带宽加宽后,通带的增益也会有点下降"

阻带宽变大了,“通带”的“增益"自然会有所下降。原则上直流和非常高(理想为无穷大)频率下“增益”才是1。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做过仿真了,改变C、C3,从而改变Y,并保持R不变”

R不变,陷波中心频率(ω0)可能会变。

我看你的分析都是都是针对带阻陷波电路来分析的,但我调试的电路不是带阻陷波,而是带通,这点我想确认一下,你前面分析的理论都能适用于我现在调试的这个带通电路吗?

网友G(2020-01-05):
引用 楼主:
“做过仿真了,改变C、C3,从而改变Y,并保持R不变”

R不变,陷波中心频率(ω0)可能会变。

通过此贴的交流,对楼主的理论功底是感到很是佩服,就我这个电路,想问下,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怎样调整的,就以下参数做了仿真,放大放大倍数都是上千倍,导致电路底噪也防的比较大,想知道如果做到选择的中心频点f0保持不变,然后可以自由的调整放大倍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