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測試諧波問題?

楼主(2016-06-16):
AC, 6G, 3g
RE測試諧波問題,如圖:

2.3G 左右是板子發射頻譜,4.6G應該是諧波,允許超標嗎?

网友A:
不能超标,搞个LC陷波器,频率设置为4.6G,可将该频点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超标,搞个LC陷波器,频率设置为4.6G,可将该频点滤掉。

那硬件是不是很麻烦 陷波器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