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接口只要一连上就自动发送视频信号了吗?

楼主(2016-06-17):
想请问一下,HDMI接口只要一连上就自动发送视频信号了吗?还是需要命令控制发送呢?

网友A:
不太清楚。不插hdmi线应该接口也有数据的。hdmi只是一个外设,由主机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不插hdmi线应该接口也有数据的。hdmi只是一个外设,由主机驱动的 ...

HDMI(19Pin)/DVI(16 pin)的功能是热插拔检测(HPD),这个信号将作为主机系统是否对HDMI/DVI是否发送TMDS信号的依据。HPD是从显示器输出送往计算机主机的一个检测信号。热插拔检测的作用是当显示器等数字显示器通过DVI接口与计算机主机相连或断开连接时,计算机主机能够通过HDMI/DVI的HPD引脚检测出这一事件,并做出响应。

当计算机主机通过HDMI接口的HPD引脚检测到显示器与计算机主机相连时,主机中的图形显示系统(显卡)发出一个信号,要求计算机的通过HDMI接口中的显示器数据通道DDC(DDC I2C总线)读取显示器DDC存储器中存储的EDID数据(扩展显示器识别数据),如果检测到显示器的工作模式范围与显卡相适应,则主机系统可以激活显卡 TMDS信号发送电路(数字视频信号发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不插hdmi线应该接口也有数据的。hdmi只是一个外设,由主机驱动的 ...

小灰灰,我在三个板块都发了帖子,那现在解决问题了,可以删掉另外两个吗?还是就放着,不管啊?

网友B:
是有协商的,可加我QQ4760644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灰灰,我在三个板块都发了帖子,那现在解决问题了,可以删掉另外两个吗?还是就放着,不管啊? ...

可以自己删掉

网友C:
也是需要握手信号的,有命令控制

网友D:
这个应该需要指令吧。

网友D:
FPGA操控vga不是驱动可能有信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