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多通道ADC采集问题

楼主(2016-06-17):
我使用的是PIC24HJ32GP304单片机,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同时开启8通道ADC转换,初始化的时候8个引脚都初始化为模拟引脚。当每一路的电压都是在0-3.3V之间的时候没有问题。当某一路电压超过3.3V的时候,其他通道的转换结果就会出现异常,不准确了。为此,我只能每次转换之前,把其他通道再设置为数字口,开哪个通道,就把哪个通道设置为模拟口。 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该则么解释呢?

网友A:
PIC24的AD引脚可以接超过3.3V吗?

网友B:
基准变了吗?用18F没有遇到过

网友C:
任何PIC的芯片都有这个问题(或者或任何家的单片机都有这个问题吧??) 当输入电压大于系统电压时,AD就会工作不正常(不仅仅是当前脚,其他输入通道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你要确保输入电压在正常范围之间。